[其他] 旧货市场淘宝,不知名的液晶显示电路板ET6621 ,刷机过了的K2

楼主(2020-10-16):
买2的2块不知名的液晶显示电路板,
当时没有看出来,以为是1602的显示板,1块钱一个。

带一个 陶瓷压电 片

看走眼了,还是对 1602的显示屏不熟悉,

1602的封装格式不是这个样子的,

后面的芯片是ET6621 ,
倒是找到资料了。
ET6621是用来对MCU的I/O口进行扩展的外围设备。显示矩阵为32×4,是一个128点阵式存储器映射多功能LCD驱动电路。
ET6621的软件特性使它很适合应用于LCD显示,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
在主控制器和ET6621之间的接口应用只需要3或4个端口。
Power down命令可以减少电源损耗。
功能特点   工作电压:2.4~5.2V  片内256kHz的RC振荡电路   外接32.768kHz或256kHz的晶振输入  1/2或1/3的偏置,1/2、1/3或1/4的占空比
 内部时钟频率   两种蜂鸣器频率可供选择(2kHz/4kHz)
 Power down命令减少电源损耗  内部时钟和WDT看门狗电路  时钟和WDT的溢出输出  有8种时钟/WDT可供选择  32×4的LCD驱动  32×4位的显示RAM  3端串行接口  内部LCD驱动频率  软件设置  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 R/W地址自动累加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VLCD端子是用来调节LCD电压的  
封装形式:SSOP48(ET6621S) 、DIP48(ET6621P) 、SOP32(ET6621M) 、SOP28(ET6621EM)、QFP44 (ET6621Q)

是一个128点阵式存储器映射多功能LCD驱动电路

估计这块板子是个 8字屏,或者是啥定制屏,

但还不知道好坏,如果是好的,单片机驱动起来就很简单了。

还买了一个K2 ,5元钱,成色比较差,这还是我做了下卫生后的样子,
直连电脑 网口

开机 P.TO 进不去,

,找到IP 进去了,

原来是刷机了的。

一个经典的固件,除了灯不变蓝色,别的都好。

还有个飞利浦的 电子相框,6FF2FPW, 6寸的,没有要
我记得有款飞利浦的电子相框是用的N270的CPU ,可以刷 XP 系统
当时很火的。

摩托的 AP300, 只有一个 网口,有十几个,

还有个ZET 的812, 一款经典的 AP ,看封条拆机过了的,

不需要那么大的带机量,

还由卖二胡的。

旧货市场太远了,去一次路程来回得2个多小时,不如看闲鱼了。

网友:
哪里的旧货市场?

网友:
这地方应该比北京好不少,可以把电动车搬进屋里充电,旧货市场比北京要多。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电子秤的屏幕

网友:
这个K2还不错 ,五块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捡到宝贝了。。。。

网友:
液晶屏侧对着光可以看到内部透明电极的反光,这样你就知道是啥显示类型了。

网友:
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
显示板是电子秤上的

网友(2023-03-28):
谁伸出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