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线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方式与接线

楼主(2020-10-16):
公司有一台质检设备,上边的接近开关坏了不少,原装是欧姆龙TL-N20ME1 npn常开型,准备替换,
但是无论是国产的沪工,还是台湾阳明的兼容型号,换上都无法正常识别,表现为接近开关灯正常,仪器没有反应
测了一下电压,电源24v,信号线不接仪器时,欧姆龙的和兼容品牌信号线电压:
灯不亮23v,灯亮0v。
信号线接入仪器就不一样了,灯不亮时,欧姆龙的信号线电压11v,其他兼容品牌还是23v。
灯亮,都是0v。
这个接近开关不是只有通断两种信号输出方式吗?为何欧姆龙的接入仪器就变11v了?难道他还支持电流环?
如果想用兼容型号替换欧姆龙,应该怎么接还是加装其他设备?

最佳答案

网友:
接近开关是个啥

网友:
拆开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A:
直接换原装是欧姆龙TL-N20ME1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原装是欧姆龙TL-N20ME1不行???????

原装得200元,国产的50左右。。。

网友:
如果不是次品的接近开关就应该是设备端口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接近开关,那么可以用兼容品直接代换的,而且貌似兼容品开关信号更可靠。

网友B:
你量一下设备这个口对地的内阻是多少?应该是分压了。刚刚看了欧姆龙内部是不开路集电极,还串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设备这个口对地的内阻是多少?应该是分压了。刚刚看了欧姆龙内部是不开路集电极,还串有电阻 ...

很有可能,电压只在接入设备时就不同,能否分享下欧姆龙接近开关内部电路图?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原装设备上的接近开关是npn常开的,意思是有信号是输出信号线是低电平,没有输出时是高电平。国产接近开关也必须选npn型常开的,还有就是要注意耐压一定要大于工作电压。

网友:
你说的种情况最常见的是线路问题,多见于正或负极线有断路

楼主:
折腾了很久,把设备整个拆开了才发现,确实是接近开关内阻不同造成的,每个设备有2组检测电路,每一组又有4枚接近开关,内部电路并不是直接光耦或者继电器检测,而是用了一只排容,利用电容感应到的电压等级不同,另一端单片机进行电压采样后才输出数据的。。。这就要求每一只接近开关内阻必须一致才能正确检测...也就是说要换其他品牌或型号的接近开关,必须同批次,而且这4枚必须同时更换,不然肯定不识别或者识别错误...进口设备要求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