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联想L016蓝牙播报音响拆机并求助

楼主(2020-10-16):
论坛推荐的联想蓝牙播报音响,优惠返利后3元一个,每次开机声音很大,有没有什么办法改一下?
比如改固件之类的。

机器自带的电池, 音量键默认是上一曲下一曲,按住不放才是音量调节,开机就是最大声,每次都要调整!

蓝牙芯片 HLGE1501A

放大芯片 LTK8002D

充电管理芯片   LTH7     LTC4054

请帮忙 提供一点修改音量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517

谢谢,我先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B:
8002功放输入端加个可调电位器,你想小就小,想大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2功放输入端加个可调电位器,你想小就小,想大就大

你说的一点都对,可惜焊工不好,减少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