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安吉尔饮水机

楼主(2020-10-16):
安吉尔饮水机,水龙头开始关不了水了,一滴一滴的。。。。。。

这款机器,后面,有两个放水口,方便清洗机器水路。

另外一边。

这两个水龙头,滴水,一晚上可能一桶纯净水搞完了。

电镀按钮,磨损严重,证明服役时间很长了。

拆开 后背板,既然弄了两个三角螺丝。。。。。。

打开后背板,这玩意也很简单的内构。

电源板固定在制冷设备上面。

黑色加热煲体。

储物保鲜箱

坏掉的水龙头。用硅胶管,连接。

加热煲体,排气管子的扎带,既然老化自己断裂了。。。。。

断掉的扎带,高温烘烤下。。。。。。

所谓保鲜就是这个玩意。

加热制冷开关。

这种饮水机,很麻烦,更换水龙头,需要拆了所有东西,才能取下来。

两个水龙头。

下单买了几套,一天就到了。便宜。看起来很山货。

对比原装。

这玩意。。。。。。更换麻烦。

装上去。恩。。。。。。还算不错。

安装中,这个复原,需要连接各种水管。。。。。。

管路不好动手,还要用扎带扎紧。

上水试,看漏水不。

还可以。插电没有放炮。

检查背部有无漏水。

制热良好,制冷良好。无漏水。

把后盖安装上。

后盖最后用到了虾排。安吉尔螺丝太多了。。。。。。

来杯冰水。

开关手感还算可以。弹弹地。

饮料还是要少喝。

你们看看,这配料表。

难喝,还是水好喝。

其实我是不想修的,但是看到这个安吉尔,有两路水道,可以清洗里面,洗洗,维护下,再更换水龙头,跟买新的差不多。

这玩意不比什么高级的CPU,维修航空母舰,各种卫星。。。。。。。简单。

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能吃就是福。

网友A:
还是净水器方便..........桶装水虽然方便,成本并不低..........而且只负责喝水,做饭什么的,还是得用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净水器方便..........桶装水虽然方便,成本并不低..........而且只负责喝水,做饭什么的,还是得用自来 ...

瓶装水方便啊。

净水器,成本并不低,各种过滤耗材,而且,也要经常维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瓶装水方便啊。

净水器,成本并不低,各种过滤耗材,而且,也要经常维护。 ...

小米净水器了解一下...............耗材得看你家的自来水质量有多差而定...........

长远效果来说,净水器便宜,重点就是所有喝的水,都是通过过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净水器了解一下...............耗材得看你家的自来水质量有多差而定...........

长远效果来说,净水 ...

那种,看着都是黄的。下雨深黄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看着都是黄的。下雨深黄色。

那你家的水质看着都黄,煮饭做菜用水,更要过虑了,至少前置过虑器+PP棉过虑一下

网友B:
能修还是不错的 ……找个测水质的简单仪器 ,开桶倒一杯“桶装水” ,流经净水器/开水器后, 到一杯“”热水“,比较一下两杯水的“水质”,结论仅供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家的水质看着都黄,煮饭做菜用水,更要过虑了,至少前置过虑器+PP棉过虑一下 ...

前置过滤有一定的作用。

我现在不常住哪里了。

水质太差。还是花钱的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还是不错的 ……找个测水质的简单仪器 ,开桶倒一杯“桶装水” ,流经净水器/开水器后, 到一杯“”热 ...

喝不死人,就算了。。。。。。

在兔子,能活着就不错了。

网友C:
半导体制冷,比较鸡肋。

网友D:
这种饮水机电老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制冷,比较鸡肋。

有点凉爽的冰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饮水机电老虎一个。

24小时费电。500瓦不晓得有没有。

网友:
家里有两个,一直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E:
不错,技术高啊

网友F:
还是传统即热式电水壶好用又省电

网友G:
谢谢分享。。。。。。手到病除,奖锦旗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手到病除,奖锦旗一面。。。。。。

感谢温总理,日理万机,还不忘批阅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传统即热式电水壶好用又省电

那种,的确方便一些。就是需要一个电动上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技术高啊

感谢老铁的支持。老铁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