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ifi mini 无线2.4G和5G带不带无线功放的啊??

楼主(2020-10-16):
newifi mini 无线2.4G和5G带不带无线功放的啊??

2.4G  和   5G   都带无线功放的吗??

newifi mini 无线2.4G和5G带不带无线功放的啊??

网友:
应该不带,信号真的不好

网友:
mini双频都不带。

网友:
随便玩玩还行真用的话,不行,上限就是百兆,5g也是摆设
好处就是可以刷机玩插件,不过速度限制,玩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