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个希捷祖宗级硬盘Seagate ST3541A(540MB)有收藏价值不?

楼主(2020-10-16):
今天收了个硬盘,老远看去就比较特别,这算是我见过的最小硬盘了, 发上来让大家瞧瞧

铝壳的 头一次涧这种样子的

铭牌特写

后面各种元件 整块电路板

芯片特写

竟然看到摩托罗拉的芯片了

继续特写

尾部的跳线

厚度和现在硬盘差不多

这个应该不算太老吧,有收藏价值不?

网友A:
不错,那时可是天价的,我从1.2g开始见到硬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时可是天价的,我从1.2g开始见到硬盘的

你还是见识广泛,等我有意识关注电脑硬盘容量了 那已经是80g了

网友B:
3.5寸的吧,要收藏至少5.25英寸的,如果你能收藏到需要两个人抬的那种,估计有价值

网友:
这硬盘可不小,是3寸半高盘,又厚又重。

网友:
这个还不是祖宗,它的祖宗是被希捷收购的 conner 硬盘。

网友:
我有2块conner 硬盘,30M和100M............

网友:
我的第一台电脑C366上用过一块一模一样的,540M,哈哈,装了win98大概还有200M左右,不记得了。

网友:
显摆     资深玩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寸的吧,要收藏至少5.25英寸的,如果你能收藏到需要两个人抬的那种,估计有价值 ...

收了一块5.25英寸的,那东西能当砖用

网友:
我最老的硬盘是4.3G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了一块5.25英寸的,那东西能当砖用

我去搜搜看 5.25 是啥样子的

网友:
大于10M的硬盘都没有收藏价值,除了陈冠希那个

网友D:
这个都是温氏硬盘的孙辈了,不是很古老,现在还可以用的。

这种硬盘最小见过40M的

网友:
这个是被希捷收购后的Conner硬盘,换标盘,本身还是Conn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是温氏硬盘的孙辈了,不是很古老,现在还可以用的。

这种硬盘最小见过40M的 ...

主要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县城来说,那块硬盘流行的年代,内陆十八线的小县城里有这么样的一台计算器就很稀奇了,也不知道 是哪个 单位用的

网友:
我这有340mb的希捷

网友:
我觉得我特么是个败家子,我爹当年收藏一个,叫我找出来拆了。

网友:
原来硬盘厂已经很早在用铁片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