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 2263XT主控BGA 272单贴Toshiba 1T24

楼主(2020-10-16):
节前看咸鱼有人卖拆机板子,是2263XT主控的,有两种BGA 272封装的板子在卖

一种是蓝色板子,22*42mm KEY M规格的,只能单贴
还有一种是黑色板子,22*80mm规格的,可以双贴

一开始拍了双贴的,但是发过来是BGA304的(WD新的颗粒就是BGA304的),实测贴上去就发烫,然后迅速断电不测试了(不是焊接水平问题,不排除板子问题或其它原因,暂时不想去琢磨,但是可以肯定BGA304是不能贴BGA316的,所以大伙不要去尝试316的)

后来休假,新板子没到。现在休假结束了,上来贴了一个看看。发现开卡就提示GPIO错误,提示Toggle Pin,问卖家,根本提供不了任何信息。无奈只能拆了主控,找到Toggle Pin,然后逐一测量,最后找到了跳线并拆掉,重新开卡就通过了
注意:这个板子很烂,都是用0欧姆直连,需要跳线的部分,全部都是连接3.3V上拉。所以找Toggle引脚的时候,要逐一拆各个电阻,最后在一个很不经意的位置才找到它

最后只能说一句,这个2263XT是真的烂,建议就不要玩了

楼主:
对了,忘记补充了

蓝色单贴的板子,看上去质量好一点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4组差分线的8颗耦合电容没有贴

所以要是焊接不了那个玩意的人就不要买了

网友:
目前,平民能玩的转的nvme主控屈指可数,63xt算是门槛比较低的了。像128,256这种小容量的,2262en做出来成本太高,所以也只能63xt玩一下。

网友:
做一做好人好事嘛,土狗位置图共享一下呗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ddr频率设置过低,ddr400读写能到2000+和1300+,不过东芝闪迪的颗粒普遍上不了,开个325到333试试,应该会有所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ddr频率设置过低,ddr400读写能到2000+和1300+,不过东芝闪迪的颗粒普遍上不了,开个325到333 ...

需要改天测试。这个颗粒要开到更高的频率,需要一些其它的电压信号

不过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改天测试。这个颗粒要开到更高的频率,需要一些其它的电压信号

不过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的 ...

东芝的颗粒真是一头雾水,听谁说过的,必须把主控和颗粒频率调节好了,量产速度才正常,
把两个板子的样子也上个图看看,都说了半天了,也让咱们看一下,下次直接不买哪两种,因为从前用过垃圾的板子,一大堆问题,那些垃圾的板子卖家真是王八蛋,我以前就遇到过,分差信号不等长,最后把所有的磁珠换成电感,电容换大,才能正常量产,垃圾的板子如果量产的话在SATA口成功率不足10%,格式化只能在SATA口格式化,所以现在我是坚决的只用好的板子,差一点的板子坚决不用,不差那10元20元一片,太折磨人了用垃圾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颗粒真是一头雾水,听谁说过的,必须把主控和颗粒频率调节好了,量产速度才正常,
把两个板子的样 ...

不是的,你必须要有规格书才能调好,那些都是研发和画板子的工程师才需要去了解的

就是硬件PCB设计需要匹配,开卡软件也要匹配(目前提供的版本全部都得手工调,不过工作在默认频率200不需要调什么,因为默认就是这个模式运行的)。就算给匹配好,调试好,工作在高速状态,这个盘也会非常热

目前没新的BiCS系列固件,暂时不建议玩。只是能用,我试了,全盘读写8次了,目前没啥问题。基本稳定使用,但是是否掉盘和搭配某些平台有兼容问题这些就不清楚了。我是不打算用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颗粒真是一头雾水,听谁说过的,必须把主控和颗粒频率调节好了,量产速度才正常,
把两个板子的样 ...

63XT开东芝不需要调主控频率...
BICS3/4 132给到533/667MT/S、272脚位直接干1.2GT/S你会信?
开不过都是信号问题 toggle3.0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传输数据对信号要求很高、但是ONFI4.0规范也跟toggle3.0都是上升沿下降沿传输数据所以63XT 63EN没有Tog跳线而是频率控制跳线,高频要短接、
市面上几乎所所有63XT+BICS3,选533开卡总会有几个CE提示ADJ Fail ,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CE都打X、说明有几个CE是能过533的

基本就是板材或者闪存问题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懂的自然懂 不懂的也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XT开东芝不需要调主控频率...
BICS3/4 132给到533/667MT/S、272脚位直接干1.2GT/S你会信?
开不过都是 ...

是的,这些板子(目前只单贴双颗粒设计的这个板子)不行

而且有一些参考电压板子都没有设计,没有完全针对性优化。所以还是PHISON跑起来更好看

这些颗粒留着吧(淘宝说全新的,其实也是拆机的,明显球不是原装状态,部分地方有轻微刮痕),等2263EN大量流出再试试(目前流出的都不是裸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些板子(目前只单贴双颗粒设计的这个板子)不行

而且有一些参考电压板子都没有设计,没有完全针 ...

63en工具都没留出,只有少部分人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en工具都没留出,只有少部分人有

可以留着2263EN的板子,平时,反正可以当做63XT来量产,现在X鱼上已经有卖2263EN的DIY成品的了,固件能超过三个月不流出来算我输,2263EN的板子能超过三个月批量出售也算我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着2263EN的板子,平时,反正可以当做63XT来量产,现在X鱼上已经有卖2263EN的DIY成品的了,固件能超 ...

那你说说2263en套件什么价位合适,2262endiy不怎么靠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2263en套件什么价位合适,2262endiy不怎么靠谱!哈哈

无价无市的东西,咱也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63XT开东芝不需要调主控频率...
BICS3/4 132给到533/667MT/S、272脚位直接干1.2GT/S你会信?
开不过都是 ...

这么小的板子,板材和布线问题应该不大,我觉得主要是闪存的问题,显卡上GDDR5,7GBps用的也是6层普通板材不用高频板

除非布线真的垃圾,一组DQ内不做等长,或者为了省钱做板没要求阻抗控制,或者供电很差

网友(2021-07-25):
大佬能分享以下土狗跳线吗

网友(2022-05-23):
感谢大佬分享,能问问土狗在2263xt是哪个脚吗

网友(2022-08-17):
高手过招,学习中……

网友(2022-12-15):
大佬 什么时候在线 啊  小弟有个固态需要你帮忙抢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