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移动给了个新魔百和M301H,这货居然把wifi给屏蔽掉了。看你们如何破解??

楼主(2020-10-16):
移动给了个新魔百和M301H,这货居然把wifi给屏蔽掉了。
看电视必须插网线。草。
看你们如何破解??

底部的散热孔挺多的。

难道这货的发热有点大。
移动魔百和版本太多,

里面的配置参差不齐,
有时候必须开盖验身。

出厂日期挺新的2020,10月04。

支持老电视的av输出。

外壳abs材质,生产日期是18年5月25日。

有铁片帮助散热,
但是导热硅胶垫用得太厚,
感觉散热效果并不佳。
不如直接在cpu上贴鋁散热片。

主板上焊接了一个天线,
不知这个是wifi天线还是蓝牙天线,
因为还有一条天线在a盖上。

cpu是海思Hi3798,
闪迪8g存储,
两片镁光  DDR3   512M运行内存颗粒。

usb口附近特写。

无线芯片附近特写。
不知屏蔽罩下面用的啥芯片?

TTL 刷机口,rx tx gnd。
不知这机器屏蔽掉了没有。

电源入口特写。

机器里面的参数,

这机器,换台速度非常快,
称得上是秒换,
只要是移动网络就可以用。
不像电信的iptv,需要专用的接口。
播放清晰度也非常好。

接下来打算把wifi给搞出来,

目前不能安装app,
希望在不刷机的情况下把企鹅的云视听给装进去。
哪位坛友用过这款机器的出来撸撸。

网友:
资料很少 我有个201还是啥的 在吃灰

网友:
这货不刷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安装沙发桌面、当贝市场、爱奇艺、微视听极光等等,但是不知道你这个版本的还可以不,我的是用的2018年和2019年的MH301测试都可以,断开网线进入设置输入密码10086或者SCMCC10086找到网络设置,无线设置,打开无线网络,接入密码接入WIFI,然后找一个U盘把需要安装的APP电脑下载好后拷入进去,注意下载的APP必须去掉文件后缀名,然后进入设置找到U盘的文件安装APP即可。我一般先安装当贝市场,安装好后就可以任意下载其他软件了,以前的IPtv功能也继续可以用!

网友A:
楼主搞混了,镁光是镁光,大S是大S,大S是收镁光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重新检测后再卖的,图上是镁光的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混了,镁光是镁光,大S是大S,大S是收镁光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重新检测后再卖的,图上是镁光的正片, ...

感谢指正。

网友:
不刷机很难自己装APP,几乎不太可能

网友B:
进入设置里面去打开啊,密码10086试试,我家里2个盒子都是这样打开了wifi

网友:
移动的盒子走有线是专门有一个光猫路由器里的IGMP组播设置的,如果换成WIFI连接,要么得调整组播的VLAN,要么就是占用internet带宽,也能看,就是切换速度变慢,电脑手机下载速度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设置里面去打开啊,密码10086试试,我家里2个盒子都是这样打开了wifi

感谢分享。

标记一下,今后遇到类似问题先这样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移动盒子和我用的一模一样,感谢老大精彩分享

网友:
联系移动,随便找个理由报修,安装人员上门问他密码多少,进去直接打开WIFI就行

网友:
联通送的盒子也是把WIFI屏蔽了,安装第三方应用的方法基本都失效了,现在IPTV盒子除了给老人用基本没啥用了

网友:
我重庆地区的移动盒子M301H,送来带双频wifi,随便啥子网络下都可以看,不挑网络,以前节目清晰度差,现在高清换台也快,有线无线都可以,还可以电信联通,不好的地方是还没试装其它APP,所以很多地方网络台和影视剧看不到,除了移动自带的收费影视剧。

网友:
组播都是免费的可以抓来看

网友:
无线要占用带宽得不偿失啊

网友:
质量不错,可以玩

网友:
海思3798还没有遇见有谁刷机,我的一个电信的在哪疙瘩吃灰

网友:
这种用刷机精灵就可以刷

网友:
8楼正解,我的机顶盒现在就想恢复,可惜懒得去弄了,百兆网络光吃网络也够用。

网友:
用手机蓝牙传当贝桌面的APP传进去,然后选择接收到底文件,安装,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