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装修钥匙终于重见天日,给钥匙补牙

楼主(2020-10-16):
10年了的装修钥匙经过烙铁加工终于重见天日派上用场了!新配的十元塑柄钥匙半天插不进,经过一通打磨折腾终于进去了,可是转不动呀,再对齿牙一番切削总算是顺利转动了,功夫不负用心人呀。

突然想起抽屉里的2把装修钥匙,拿出来研究研究,一对比,就少了前端的一个牙齿,不怕这难不到咱天天和烙铁打交道的人,通电T12分分钟搞定一把,插入转动一次成功,第二把仿制分分秒

纯铜钥匙上烙铁加锡

纯铜钥匙上烙铁加锡

10元一把塑柄钥匙

10元一把塑柄钥匙

网友:
第三分钟,锡掉了里面,门打不开了

网友:
第四分钟,拆锁取出锡珠

网友:
我昨天给门框贴胶条,关住门就打不开了,钥匙也不管用,急得我,锁直接拆了,外面把手掉地上,差点打开锁的电话,后来用力往里拽把手打开了,才知道可能胶条太厚管事吧,现在开关门都要用力。。。

网友:
第六分钟,楼主含泪拨打了开锁电话

网友:
锡焊的我是不敢用

网友:
这种钥匙就换了吧,锡纸打开不用10秒,8轨道叶片锁不到100块,比这个强多了,基本只能暴力撬

楼主:
纯铜钥匙,加锡不掉球,万一哪天掉进去不出来了也是该换指纹锁的时候了

网友:
这样使用 以后会后悔

网友A:
这个......只能中午用......

网友:
直接淘宝买锁芯换不更好更安全呀,家里的两道门都是淘宝买的,换上去后,比原来的好开多了
锁芯别买太便宜的就行

网友:
第七分钟,开锁的也搞不定里面的焊锡,建议拆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中午用......

早晚会出事吗?

网友:
指纹锁+摄像头或智能猫眼,谁用谁知道。

网友:
锡的强度不够吧

网友:
锡掉进去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网友:
我觉得锡掉进去概率不大,不过会磨损的很快。

网友:
从钥匙看这锁也太简单了,赶紧换个锁芯吧!

网友:
我是焊上一段铜线芯,然后再打磨,至少比直接用锡耐磨。

网友:
办法不错,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