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机过段时间再开机就卡启动windows画面

楼主(2020-10-16):
win7专业版原版系统,大概关机过几个小时再开机就卡启动Windows画面。

强制重启,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能进系统正常用
请问这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你们遇到过吗?

系统的自带修复一直失败

网友:
重装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检查硬盘的主板有没有氧化。解决以后用硬盘工具看健康状态,来进一步判断数据线是否有问题。硬盘是否产生了坏道。

网友:
重装系统吧   任何软件  都有 崩溃的可能         崩溃的时候   重装软件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网友:
感谢分享,支持一下。估计操作系统装在固态硬盘里就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用的固态硬盘,劣质货就会有长时间断电丢数据的问题

网友:
进pe打开diskgenius看一下是不是分区表问题,是的话自动修复一下

网友:
正版的可以修复,盗版的不可能修复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主板要么是太老,不支持win7,要么就是你主板太新,不支持win7,只允许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