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DD七块钱买的太阳能灯高质量改装教程 同类型太阳能改装可参考 关于TP5100

楼主(2020-10-16):
关于使用TP5100一点注意事项,当输入电压高于8V(具体多少我也没认真测试)时,务必先接锂电池,再接输入端。
今晚没接电池,直接接了12V电压,TP5100烧了,嗯,没错,就是烧了,然后就是前两天一个哥们评论说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使用TP5100两三年终于遇到问题了,很是难得。。。以前都是先接电池,后接输入端12V也没问题,最高测试过18V,平时都是接6V太阳能板(空载电压最高可接近8V),随便怎么接都没问题的,建议大家养成一个良好习惯,高于8V电压时,先接电池,再接输入端

今天有坛友问做这个板子的成本,我大概给你个列表给大家看下:
PCB设计成本(免费提供给大家打样文件)PCB打样 5元 30个
定时IC 1元一个 不包邮(快递费6元)
TP5100  1.5元一个
10UH电感  0.4元一个
7135恒流芯片 0.3元一个
SS34二极管 0.13元一个
100NF、10UF电容在0.15元~0.2元一个
J3Y(NPN三极管)、AO3400(NMOS管)、10K电阻、1K电阻、68毫欧取样电阻、47K电阻、这些都是按分计算的,一两块都可以买几十个到一百个。

前贴:

我也拆个PDD上七块钱买的太阳能灯 附带测试图并认真评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319&extra=&page=1

继续折腾太阳能灯 定时4小时自动关闭外接 人体感应模块或者其他太阳能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305&extra=

PDD七块钱买的太阳能灯高质量改装教程 同类型太阳能改装可参考:

如果只是加装太阳能板和TP4056或者TP5100的充电模块,可以参考以下接线图:

网友:
确实详细,有指导意义。

网友A:
不错不错 原来那个太阳能板能拆出来就好了 接到3块钱那种天黑就亮的太阳能灯上 点2、3个白光LED就行 不用原来的灯板 充分利用

网友B:
贴锡纸防晒倒是亮点。

技术上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原来那个太阳能板能拆出来就好了 接到3块钱那种天黑就亮的太阳能灯上 点2、3个白光LED就行 不用原 ...

凹槽直接滴胶的,除非把板子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锡纸防晒倒是亮点。

技术上看不懂

简单粗暴。

楼主:
昨晚测试效果很不错,

网友C:
这个18650容量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8650容量有多大啊

没专业设备测试,但是根据我前面的使用,用电阻限流80~100毫安放电,可以一个整晚上,实际容量估计一千多点。

网友D:
我买了555想做定时的但没找到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555想做定时的但没找到简单的电路

EC340EGB这个芯片你看下,可以定时4S~几十个小时,价格也不贵,几毛钱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EC340EGB这个芯片你看下,可以定时4S~几十个小时,价格也不贵,几毛钱一片。 ...

贵了不划算

网友E(2021-08-25):
不错!太阳能板一定要外接,不然功率太小,角度或者安装位置问题不合适!
我们农村的厕所再室外 ,我就弄了这样一个人体感应灯,改了电池,然后改了外置太阳能板,敢问这个太阳能板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太阳能板一定要外接,不然功率太小,角度或者安装位置问题不合适!
我们农村的厕所再室外 ,我就弄了 ...

我的板子买的很早的,链接已经没有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555想做定时的但没找到简单的电路

专用太阳能灯芯片自带定时,价格也不贵。

网友(2021-10-12):
专来学习的又看不懂的爱好者。

楼主(2022-01-02):
引用 网友F:
专用太阳能灯芯片自带定时,价格也不贵。

知道的太晚了,哈哈

网友(2022-11-28):
这样的小灯不改光伏板,直接用不了,赞一个

网友G:
不知道前辈您的4056充电器设置的是几A,如果电池容量也不大,充电器电流也不大,弄2个太阳能板其实没有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前辈您的4056充电器设置的是几A,如果电池容量也不大,充电器电流也不大,弄2个太阳能板其实没有必要 ...

两个板子用4056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了,所以我用的是 TP5100或者SLM6305,2A充电电流。两个板子天气好的时候,最高也有1.5A左右。
用4056芯片的话,用一块板子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