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电机驱动驱动电机的正反转以及停止,接线图求助

楼主(2020-10-16):
大佬们,这次要做的是利用电机驱动驱动电机的正反转,以及停止,然后就是要利用到行程开关进行控制,选用的驱动芯片为SA9910,我的接线如下图,我是把行程开关引脚直接接在了芯片输出端,大佬看下这样可以控制吗,还有就是项目要求以及电机驱动IC的资料,我也附带了,求大佬看下这样接有没有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碰到行程开关,线路断开,电机就死在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行程开关,线路断开,电机就死在那了

这个我知道了,求下解决方法,大佬

网友B:
把行程开关接到MCU里,用程序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行程开关接到MCU里,用程序来控制

MCU引脚不够啊,大佬可否来个原理图参考下,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碰到行程开关,线路断开,电机就死在那了

这行程开关接出笑点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行程开关接出笑点来了。

大佬,能给个解决办法吗

网友D:
行程开关接在6、7脚的INA和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程开关接在6、7脚的INA和B上。

我的INA和INB是用来连接单片机的,接那单片机,没得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行程开关接出笑点来了。

我也笑了,我想他怎么恢复运动。

网友:
“一次性”电机

网友E:
这行程开关的接法实在是太搞笑了。
2楼和5楼说得对。
行程开关如果是常闭触点的话,可以串接在单片机到INA和INB的控制线上。这样就不会超范围。
另外,别人帮你解决问题还得花35M下载你的附件,干得漂亮!

网友:
就算是普通版配电柜都不会把电机引线接到控制回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行程开关的接法实在是太搞笑了。
2楼和5楼说得对。
行程开关如果是常闭触点的话,可以串接在单片机到INA ...

哈哈,没有注意到,下载附件要积分,抱歉啊
你的意思是把俩个行程开关串联到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的线上吗

网友:
居然是在搞项目

网友:
你是真的人才,一个回路还把开关串联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有注意到,下载附件要积分,抱歉啊
你的意思是把俩个行程开关串联到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的线上吗 ...

那不还是变一次性的了。。单片机io不够就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有注意到,下载附件要积分,抱歉啊
你的意思是把俩个行程开关串联到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的线上吗 ...

那如果是串接在单片机到电机驱动的线上的话,那效果不是和我上图那样接是一样的吗?
也是“一次性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串接在单片机到电机驱动的线上的话,那效果不是和我上图那样接是一样的吗?
也是“一次性电机” ...

完全不一样好吧。
INA和INB,高电平有效,一个控制正转,另一个控制反转。
当电机达到限位的时候,INA或INB断开,就算单片机依然发送正转或反转信号,这个信号也不会传到9110上面去驱动电机。此时失去控制信号,电机就停转了。达到限位目的。此时另一路信号是可以控制电机的,就是说到达一边的限位之后,电机可以受控往另一方向运动。

如果像你这样把限位开关串接在电机回路中,那一旦限位开关开路后,你的电机既不能正转也不能反转了。

网友:
-35M 币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