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恒温热水壶故障求助,调45度过一会就自己跳去100度烧水

楼主(2020-10-16):
家里这个恒温壶调45度,过一会就自己跳去100度烧水。我自己拆了电路板也看不懂。高手帮忙给看看是什么问题?麻烦了。

网友:
检测不到温度所以一直加热?

网友:
调温后要确认。看哪个按键要长按一下,最好找到说明书看。

网友:
这个是功能键,自动跳档先从这个开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