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首拆做工牛逼的华盛昌CEM DT-9919万用表

楼主(2020-10-16):
闲得无聊,论坛首拆 华盛昌DT-9919万用表,话说这个表也出来很久了,网上都找不到拆机贴,甚至连使用的人都很少,难道华盛昌知名度这么低?
先介绍下该表的参数,四位半的表计数值达到40000。一般维修家用都足够,真有效值的频响据说是100Khz,具体没有测试过,技术指标如下: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精确度%读数+度数)
直流电压
400mV
0.01mV
±(0.06% reading + 2 digits)
4V
0.0001V
40V
0.001V
400V
0.01V
1000V
0.1V
±(0.1% reading + 2 digits)
交流电压

50 to 1000Hz
400mV
0.1mV
±(1.0% reading + 4 digits)
4V
0.001V
±(1.0% reading + 3 digits)
40V
0.01V
400V
0.1V
1000V
1V
所有交流电压的有效测量范围在量程的5%到100%之间
直流电流
400mA
0.01mA
±(1.0% reading + 3 digits)
4000mA
0.1mA
40mA
0.001mA
400mA
0.01mA
10A
0.001A
电流达到20A时: 有30秒的输入值
交流电流

50 to 1000Hz
400mA
0.1mA

4000mA
1mA

40mA
0.01mA

400mA
0.1mA

10A
0.01A

(20A: 30 sec max with reduced accuracy)
所有交流电压的有效测量范围在量程的5%到100%之间
注意: 以上精确度在温度65ºF 到83ºF (18ºC 到28ºC), 湿度小于75%RH时得出。
功能
量程
分辨率
精确度(%读数+度数)
电阻
400W
0.01W
±(0.3% reading + 9 digits)
4kW
0.0001kW
±(0.3% reading + 4 digits)
40kW
0.001kW
400kW
0.01kW
4MW
0.001MW
40MW
0.001MW
±(2.0% reading + 10 digits)
电容
40nF
0.001nF
±(3.5% reading + 40 digits)
400nF
0.01nF
4F
0.0001F
±(3.5% reading + 10 digits)
40F
0.001F
400F
0.01F
4000µF
0.1µF
±(5% reading + 10 digits)
40mF
0.001mF
频率
(电子的)
40Hz
0.001Hz
±(0.1% reading + 1 digits)
400Hz
0.01Hz
4kHz
0.0001kHz
40kHz
0.001kHz
400kHz
0.01kHz
4MHz
0.0001MHz
40MHz
0.001MHz
100MHz
0.01MHz
Not specified
频率<100kHz,占空比是20% 到80%时,最小电压0.8V时,真有效值读取;
频率> 100kHz.,占空比达到20% to 80% 电压最小5V时,真有效值读取。
Frequency
(electrical)
40.00-400Hz
0.01Hz
±(0.5% reading)
灵敏度: 15V真有效值
Duty Cycle
0.1 to 99.90%
0.01%
±(1.2% reading + 2 digits)
脉冲范围: 100µs - 100ms, 频率: 5Hz to 150kHz
Temp
(type-K)
-58 to 1832°F
1°F
±(1.0% reading + 4.5°F)
±(1.0% reading + 2.5°C)
(probe accuracy not included)
-50 to 1000°C
1°C
4-20mA%
-25 to 125%
0.01%
±50 digits
0mA=-25%, 4mA=0%, 20mA=100%, 24mA=125%

看参数还是挺不错的,比同价位福禄克应该要强吧?不懂

下面开拆:

正面图,网上看到艾示科EX540的拆解,外观挺像,据说EX530就是华盛昌DT9919

后壳,该表是使用6F22电池,因为IP67防水,所以保险也藏在壳子里面,更换比较麻烦点 ... ... ...

螺丝巨难拆,而且都是防水的螺丝,特别长

做工挺不错,保险管跟福禄克同品牌

排阻

主控ES51966P,全硬芯

AD737基准

这个芯片不知干嘛的

弹片图

旋纽也是双层防水设计,做工真是没得说了,比国产三大品牌如何?

板子正面还有六个插件元件

LCD驱动芯片,也不是牛屎哈!

来两张电压测量对比图,也不知道哪个准一些?

没有基准源,无法校准,差别不大,懒得调了

网友A:
看着做工,确实挺好的表。不知价格是不是喜人。

网友:
这做工在国产品牌里可以排前三了!之前有看到坛友拆过这个牌子的表,当时没留下什么印象,没想到是块好表。

网友:
找到几个这牌子的拆机,大家可以对比看看:

CEM DT9915笔式万用表开箱拆解(首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5533
故障钳形电流表(CEM DT-970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5107
cem dt-981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3986
cem dt-111便携万用表击穿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794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确实挺好的表。不知价格是不是喜人。

随手搜了一下,价格不低,基本上600起,假货宝上700往上走。

网友:
这价格就怪不得没有什么知名度了。

网友:
满肚子的货,还是全硬封ic这个不得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但舍不得花钱买

网友:
喜欢的很 就是买不起

网友:
关键价格也上去了

楼主:
这是艾示科EX530的拆解图,对比一下,居然板上印了DT9939,看来就是华盛昌代工的,简直一模一样有么有?

网友B:
那么多肉,跟61e比电阻档的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肉,跟61e比电阻档的速度如何。

测量速度差不多,对比过了,尾数稳定的快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确实挺好的表。不知价格是不是喜人。

旋钮触点也不是喜人,覆铜磨损后没法修。我和父亲单位,都是一步到位直接按钮款万用表好些,塑胶按钮帽烂掉后可以飞线改锅仔片按钮。

网友:
ad737不是基准

网友C:
这还差别不大? 都0.5%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差别不大? 都0.5%超标了

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准的,再说没那么高精度的东西要测量

网友:
确实在国产里面,做工算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
价格一定很感人了,只有仰望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