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360 wi-fi6 路由器 T6GS拆解 主控MT7621

楼主(2020-10-16):
360 wi-fi6 路由器 T6GS拆解  主控MT7621无线部分 MT7905DAN MT7975DN

网友A:
芯片和winfi5路由器一样,能通过升级软件实现wifi6吗?

网友:
这个主控不能刷机吧

网友:
7621可以刷老毛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和winfi5路由器一样,能通过升级软件实现wifi6吗?

MT7905DAN+MT7975DN貌似是wifi6的芯片

网友:
完全没看到无线功放啊,难道又是芯片内置了?

网友B:
这个网变有点意思 是新的封装形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变有点意思 是新的封装形式吗

不是,360特有的,很多路由避免干扰用了直接式的电感电路代替网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360特有的,很多路由避免干扰用了直接式的电感电路代替网变

斐讯k2t也是这种网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变有点意思 是新的封装形式吗

斐讯K2T就是这种网变。

网友:
网变就成的变态的呢?
感觉不是网变应该是固电

网友:
这种网变实际上是缩水了,可以省下外壳和封装,体积更少成本更低。

网友(2021-01-15):
这种网变好评

网友:
7621永不倒啊,这么长寿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C:
不是,360特有的,很多路由避免干扰用了直接式的电感电路代替网变

这个网边很多家都在用.....

网友:
看来WiFi6挺好实现的呀,估计芯片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这个芯片真的百搭啊。

网友D:
这个上面是不是设计有屏蔽罩的,
实际上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上面是不是设计有屏蔽罩的,
实际上没有安装。

可以加屏蔽罩的但是实际上没看到有,设计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