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阻档或二极管档误测电压一定会坏万用表吗

楼主(2020-10-16):
现在万用表有好的防护吗,家里多是老的万用表,上次二极管档没看清,误测电压,,结果二极管蜂鸣器一直叫。

网友:
带保护的轻的不会烧  电压不是很高的情况

网友A:
现在很多品牌表都有防烧电路,貌似有一次电阻档测220V,没烧表,只烧了保险。
优利德最便宜的UT33B

网友:
这种事我办过很多次,一般情况是烧不了

网友:
日置钳形表电阻档量220没事,

网友:
多数烧你没商量,好好查下万用表上烧的零件,一般三个脚的的贴片三极管,如8050

楼主:
谢谢,,好奇问问,,目前就二极管长鸣被我拿掉了。。其他档位精度也没详测。。好像电压还是准的。如果保护不到位,,还是炮灰表比较好,,上次 伊莱科 万用表 买了2个,,还有科麦斯10元买了一个。

网友:
设计规范的数字万用表在规定电压内不应该烧,即使电流档误测也应只烧保险。指针表就别想了,不烧表头都是万幸。
上面有位说电阻档测220v烧保险是不对的,数字表电阻档电路里压根就没保险。或者这位朋友用的是指针表。
如果你觉得保护不足又特别钟情于某块表其实是可以自己做一定程度的修改的,保护器件都有一定的寄生参数,不过都不算太大。
以前在公司采购会询问供应商以确认是否满足要求,然后就是带样品上门,先看是否好用,然后就是直接上600v测,没问题才通知采购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奇问问,,目前就二极管长鸣被我拿掉了。。其他档位精度也没详测。。好像电压还是准的。如果保护 ...

如果小电压还准,可能是保护电路有击穿,最好再看看电阻最高档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我有个胜利890C,上次电阻档使用不当测量了一下220V,电阻档有底数了,正常应该是OL,幸运的是只损坏了两个贴片三极管,换后正常了,还有一个890D这个是在闲鱼收的,本来是想拆件的,收来后也是蜂鸣器档一直响,应该是IC坏了,液晶屏和外壳就拆了,换到890C上了,感觉890系列只要蜂鸣器档一直响,IC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胜利890C,上次电阻档使用不当测量了一下220V,电阻档有底数了,正常应该是OL,幸运的是只损坏了两个 ...

也是胜利的表,,误测电压不是太高,,拆了蜂鸣,,现在电压档可以用,

网友:
经常误测,放心烧不了,只有一次被小孩把表笔插在电流插孔,上220v一下子烧了保险,表也没有事,万用表未fluke的117c 和日置的4256

网友(2025-07-07):
烧,好好查下万用表上烧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品牌表都有防烧电路,貌似有一次电阻档测220V,没烧表,只烧了保险。
优利德最便宜的UT33B ...

优利德最便宜的UT33B,究竟多便宜,几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