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63xt+B16A测试,记第一次DIYnvme固态。

楼主(2020-10-16):
有DIY nvme固态想法已经挺长时间了,手头没合适的颗粒。

最近找同行串了几颗颗粒,今天来做一个。

材料如下:

板子是120G的金佰达固态拆的,原来4颗大S颗粒,拆了做U盘了,一直闲置。 准备上2颗128G 4ce B16A,做个256G的成品。

开搞。

第一颗搞上:

注意一下,这个板子不支持BGA152的颗粒,只支持132的。

秀一下刚买的nvme转接卡,JMS583芯片的

因为只是用来开卡用,不准备长期做移动存储用,所以买的便宜的,塑料外壳的。

插上。

接下来开卡

先看一下ce识别情况

单贴只有2ch。

简单设置,开128G成功。

跑分:

跑圈:

前15G写入560多,过了之后就开始在40-400之间波动,这尿性,和58xt一样。

接下来双贴

4ch/2ce

开256G成功。

跑分:

跑圈时间太长,就不跑了,测个文件基准

大概有30多G的高速空间,然后也开始波动。

完结!

网友A:
老范,贴东芝的BICS3是不是有个特殊跳线还有土狗跳线,都要短接,还有量产的时候颗粒和主控的频率都要怎么调节,好像记得说说个,不跳线不能量产,主控频率和颗粒频率不调节好,速度和SATA差不多,不是调高,是把主控和颗粒的频率调低
63XT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范,贴东芝的BICS3是不是有个特殊跳线还有土狗跳线,都要短接,还有量产的时候颗粒和主控的频率都要怎么 ...

贴BiCS3、BiCS4,是有Toggle Pin,淘宝的BGA132的都是一个位置,主控的右侧的第三个电阻就是

贴Micron要短接拉高,贴BiCS要去掉

默认只能工作在最低频率。这个频率不是想调就随便跳,板子需要做很多信号的处理,其次开卡软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最关键是固件要能支持才行。早期的版本都不支持,不知道新版如何,反正我也没有BiCS的新固件,不好说

只要贴好了,不提示GPIO就不需要动跳线。提示了再找

建议2263XT没有新固件和好板子就不要玩BiCS了,贴群联就没问题。目前最佳性价比是E12S主控(NVMe)和PS3111(万年掉盘王)

网友:
速度果然快,不过我的老8570w还是只有sata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BiCS3、BiCS4,是有Toggle Pin,淘宝的BGA132的都是一个位置,主控的右侧的第三个电阻就是

贴Micron要 ...

唐大佬说t版固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t版固件我找好多人都没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唐大佬说t版固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t版固件我找好多人都没买到

B16 17 27才有T版本的,代工厂早就有了,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流出来

BiCS的不清楚,市面少有2263XT搭配这种产品

网友:
2263xt能开B27吗?有软件的话想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16 17 27才有T版本的,代工厂早就有了,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流出来

BiCS的不清楚,市面少有2263XT搭配这种 ...

63EN AC+BICS3 272有测试样品,还带缓存呢跟63XT一个样,看样子4通道极限也就那样,再快就得8通...
淘宝的屁股6触点+2孔板子上市两年了都没见改版 看样子能吃透高频信号特性的画板佬 全国都没几个、
用的料倒是越来越差,早期还用的47uf3.3滤波,前几天看到的1950 批 AC主控配的VCC滤波都只有10uf了、

BICS3有T版本 板子不一样不通用,增加国产9B支持,2263EN ab ac能当63XT开,toggle能到667/800、B27没注意看但是B16 B17给到533/666但是个人建议跑400就行,B16B17容易炸CE 不管正片自封都会主要看人品、
B27好像是62EN才能开 频率给到DDR-800,实际跑800也是很OK的,跑分缓外都很不错,问题是LDPC的频率有点低看样子纠错不太靠谱的样子,另外B27好像也有炸CE的毛病所以建议不要跑高频率,求稳就DDR400要爽就DDR800
R8是频率控制,200K是1.2/1.8V反馈,
顺便测3111+64L 9B 2CE,缓外不如B17,跑6小时120度差不多30%-40%左右的ECC块,可能是我手里的体质问题,限于事情多就不上图了

总之长江并没有那么优秀,就速度来说优于B17A劣于B27A,漏电率差不多B0KB的水平、跟主流B27B BICS4 SSV5 差距不小 代差起码两代,96L没拿到样品固件就没测,我估计也就是64L的样子毕竟架构结构都一样,接口时钟给的533/667跑的还不错,就是常规板子上不了9B还得要想办法改一下供电 不然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63EN AC+BICS3 272有测试样品,还带缓存呢跟63XT一个样,看样子4通道极限也就那样,再快就得8通...
淘宝的 ...

2263xt可以开b27.b站风沙鸽出过一期视频,用的是t0123版本的,说是倪老板给的,应该是淘宝那个倪什么手工店的老板吧

网友:
2263xt加b27颗粒,比b17略强

网友(2023-04-20):
学习学习 准备上四贴

网友(2023-09-29):
有个是B16C的,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