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的LED灯又挂了,有个拆焊LED神器很重要

楼主(2020-10-16):
家里的灯都陆陆续续都改成了LED,但问题也来了,隔三差五就坏,估计还是买的都是活动价的问题,哈哈。
这个测试仪本来想修液晶电视用的,可是一次都没修过

有这东西确实方便

空载电压306伏

用测试仪点灯,发现有三个灯珠不亮

做上标记

先从搞活动的LED板上拆灯珠,幸好都是5730

用这个加热板非常省心啊

很快就搞定

再用点灯器测试,ok了

over,不知道下次坏是何时。。。。。。

网友A:
确实便宜货的关系

网友B:
有个加热台拆灯板确实方便,可惜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便宜货的关系

估计是的,我同事家的LED都是每三个灯珠串联一个电阻,然后12V供电,这样比较可靠,不至于一起挂。但是他家的12V电源适配器挂了三个了,哈哈,都是我帮修的

网友:
有趁手的工具 折腾才能更顺利

网友:
这个背光测试仪不错 眼馋好久啦 百度下88元,请问楼主这是涨价还是降价啦 反正我不买哈哈

网友:
背光测试仪挺好玩,但对我来说非必要不买。拆灯珠有风枪无所谓

网友:
测试仪是不错的,但是还是买好货更为重要了

网友:
要么换灯板(或者全部灯珠),要么就短路一下。。。

没必要换灯珠,这种铁脚铝线寿命都差不多的,有一个坏,慢慢会都出问题的。。。

网友:
家里也是才用4年多的LED灯都开始陆陆续续出问题了,我没有你这种加热盘直接电烙铁上面用夹子放着十几秒就可以取下灯珠还是比较好换的,这里建议大家这种便宜的LED灯最好不要用色温不正蓝光严重因为用的都是便宜灯珠,大牌子的LED灯具都是品牌灯珠品质还是有保证一些。

网友:
我也买了个加热台 真的好用 烙铁都不需要 一把镊子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确实方便,比我用打火机方便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加热台拆灯板确实方便,可惜没得,

零几年我试过便宜的CREE贴片拆焊方法,一个好的一次性打火机用来点火,另一个压电故障和磨火石用完,还有燃料的一次性打火机加助设气真投,把火苗延伸到LED铝基板下面,离远烧软的塑料,废旧硬币或铁丝支撑LED铝基板在火苗上面拆焊。

网友:
拆焊LED神器呢?

网友:
还是有加热台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我试过便宜的CREE贴片拆焊方法,一个好的一次性打火机用来点火,另一个压电故障和磨火石用完,还有 ...

这方法我也干过,在气化炉上垫一铝板加热。偶尔干下,火候控制不好。

网友:
这个确实是神器,楼上没有的不妨去某宝看看6块多包邮的ptc加热板,真好用,换了不少灯珠了,正琢磨做个盒子装起来方便些

网友:
都是搞松下的日亚颗粒的灯片, 39颗  19W 才 2.5元一套

网友:
测试仪不错,家电论坛那款吗?

网友:
这样确实麻烦啊,还好在高手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