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单颗1t K9DVGY8J5A 开卡 2258H 2T优盘的尝试

楼主(2020-10-16):
首先,基于58xt有V4的固件,并且58xt网上有人爆料参数定义,我就想通过58xt V4的参数倒推出58H 的参数开这个 DVG。
我对比了一下找到这些参数

58H的参数我找到下面这几个要改的

对于那个die/ce 我查FlashMaster

填的4,其余就照抄那个K9CMGY8J5M(V4)(SM2258X)

焊接如图,只焊了一个,没换D9STR

ID显示正常,改了参数没改名称auto有东西了,设置如图

start卡在了Download ISP Fail

大佬们看看,可能哪里有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个s工具从哪下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颗粒,苦于没有软件:Strive:

网友A:
早就有了呀,就是不知道能开哪些颗粒,网上下载的S版本好像颗粒文档有点问题,要自己添加

网友:
真是高手 ,能不能从开K9CKGY8H5A这个颗粒上找到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了呀,就是不知道能开哪些颗粒,网上下载的S版本好像颗粒文档有点问题,要自己添加 ...

毛子网站还没有呀

网友:
私信你邮箱了

楼主:
目前的方向是三个,一个是更改电压为1.2V,默认是1.8V,第二个是换58xt开卡尝试清空,第三个是继续改参数,工具是群里下载的,来源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方向是三个,一个是更改电压为1.2V,默认是1.8V,第二个是换58xt开卡尝试清空,第三个是继续改参数, ...

58XT开卡不是有时候是为了解决不能量产的问题,重点是解决缓存量产的时候不过的问题,上3268清空不好吗

网友:
别凉,造起来

楼主:
另外尝试更改开卡容量,第二次扫描的时候可以显示上次开卡设置的容量
DDR512M,最大设置开卡512G,但是跑到Download ISP Fail挂了

看那个Error code 定义看前面跑过的项目还不少

我猜测固件ISP文件不支持,这开卡固件只能去慧荣做固件开发弄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尝试更改开卡容量,第二次扫描的时候可以显示上次开卡设置的容量
DDR512M,最大设置开卡512G,但是跑到 ...

S0824版本你试了没用,2258H的

网友(2020-11-17):
感谢楼主提供信息

网友:
难道你开出来了,那就厉害了,

网友:
开个毛线,这是第二代3DV4(之后?)的颗粒,需要译码器的,参考CMG是思路是对的,CMG是3DV4第一代,不要译码器的,所以还要从硬件做文章

网友B:
这颗粒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我看某鱼要400多一颗,开不出的片子,还要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楼主多少钱买的啊,我看某鱼要400多一颗,开不出的片子,还要这么贵, ...

我们开不出不代表别人开不出,400块开出来了就变六七百!

网友C(2022-06-15):
弄了一个Y8J5A的不知道楼主做的58H怎么样了?2258XT是否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了一个Y8J5A的不知道楼主做的58H怎么样了?2258XT是否能开出来?

单颗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