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CBM2099E量产工具

楼主(2020-10-16):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A100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楼主:
我这个U盘被扩容成了64gb,我想重新量产回32gb,但是在网上找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U盘啊。

网友:
我来发一个吧

APToolV7200(2020-05-20).rar

楼主:
哎,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
芯邦是很好量产的,至少上张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还是不能识别。

黑胶体还是啥,如果不是黑胶体的话我发个图上来,按照那个图短接着插上去

网友(2020-11-17):
感谢楼主

设备描述: [M:]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06-22]
闪存识别码:  2CA46432AA04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BCBB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我这个扩容U盘可以恢复成32GB了  买的时候是128GB的,复制大点的文件就死机了  能恢复就好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还是不能识别。

楼主找到工具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的日期找到的也是都识别不了

网友:
不知道有用没有,试试再说!

网友(2021-04-16):
我的也是一样的时间 2019-11-11的,找不到量产工具无法隐藏坏道,速度慢得很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出支持2019-11-11的,有的话就好了

网友:
从淘宝买了个128G的U盘,结果检测只有32G,也是芯邦2019-11-11,楼主找到量产工具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出支持2019-11-11的,有的话就好了

找到分享下,我也事2019年11月11的,找了很多网站都没有

网友(2021-07-18):
谢谢您的工具,网上找遍都识别不了或者什么什么错误的,现在我的已经量产成功,谢谢

网友(2021-09-06):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7-12-12]
闪存识别码:2CA40832A100 - Micron(美光)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我这个也找不到对应识别码

网友(2022-03-20):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04D2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Disk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A104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chipsbank.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256G08EBHAF-ES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MT29F256G08EBHA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A40832A104        --------
--------        --------
--------        --------
--------        --------
--------        --------
--------        --------
--------        --------
--------        --------

网友(2022-07-26):
扩容的还是TLC,我是不敢用。

网友:
我的也一样,你们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