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20-10-16):
760显卡不能升级驱动,w10 w7都不行,使用正常,就是开软件要弹下图。
估计有硬件方面的原因了,虚焊?bios?怎么确定是那个的问题,好羞吗?请教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不要纠结,老显卡了不更新也是常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不要纠结,老显卡了不更新也是常事!

始终是个问题,搞不搞可能会像前段那样又看不到内存和风扇了,就不正常了
这块显卡用着挺爽

网友B:
用第三方工具安装的驱动通常都会精简这玩意,没有也不影响用的

网友C:
H81主板就不能安装,H61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第三方工具安装的驱动通常都会精简这玩意,没有也不影响用的

怀疑是虚焊,是最近才出的问题,可能用着还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81主板就不能安装,H61就没问题

我这b75,以前都没问题

楼主:
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吗?想解决

网友D:
我的也是GTX760的显卡,现在用的就是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也就是456.71,本人电脑主板是5年前买的华南X58,CPU是X5560,没任何问题,根据你的弹窗提示翻译了一下,是“没有找到NVIDIA Cntrol面板,点击这里安装从微软商店的NVIDIA Control面板”。。。
建议去官方重新下载驱动程序试试,下载好之后再到桌面,右键看看有没有NV的驱动程序图标,有的话就打开NV控制面板,再系统信息里面找找有没有这些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GTX760的显卡,现在用的就是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也就是456.71,本人电脑主板是5年前买的华南X58, ...

按照你的提示,完美安装完成,不再弹那个东西,检测跑分正常,分数还要高了,9万多。
完美解决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