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用的红外遥控器应该怎么解码 我捡到一个不会解码

楼主(2020-10-16):
捡到一个玩具遥控器 红外的

但是不能像电视 DVD 音响用的红外遥控器用电脑irctrl软件解码 按了玩具遥控器(确认红外发射正常) 红外解码没反应

网友A:
1. 问厂家 2. 问淘宝卖家 3. 焊下芯片,读取资料并分析  4. 进垃圾桶,不想这件事了

网友:
拿逻辑分析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问厂家 2. 问淘宝卖家 3. 焊下芯片,读取资料并分析  4. 进垃圾桶,不想这件事了 ...

应该查一下芯片的型号 看一下资料应该能解码 明天在研究

网友B:
扔了吧,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基本没用!

这个和别的红外遥控器芯片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玩具遥控器为什么用个少见的芯片

网友:
貌似玩具机器狗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