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U盘 叠焊

楼主(2020-10-16):
今天闲着没事,想起还有二个一模一样的2G小容量U盘,找出来叠焊为一个4G的U盘,说干就干:1.首先是作案工具以及拆开了的U盘:

2.用细漆包线穿过FLASH引脚:
主控面

FLASH面

3.铬铁焊下单边引脚

4.焊下另一边引脚并取下FLASH
FALSH焊盘

FLASH芯片

4.第二个U盘

5.拆开后傻眼了
主控CBM209E

FLASH:huffy::huffy::huffy:好大一坨牛屎啊!

6.没办法叠焊了,将FLASH焊回原主控板吧
清理焊盘焊上FLASH

大致清洗一下主板

插入USB口,成功找到U盘,文件也还在

好了,收工了。
失败的叠焊,应当练练焊工。

网友:
USB头子换发吧,这种铁壳不连接PCB焊起来的我坏了俩了...

网友A:
不是说2个2g U盘么 不是叠焊失败么 怎么后面来了个4g 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2个2g U盘么 不是叠焊失败么 怎么后面来了个4g U盘?

厂家半容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2个2g U盘么 不是叠焊失败么 怎么后面来了个4g U盘?

重新低格后,牛屎芯片成功3414M,另一只就只有2035M

网友:
这也行,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