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雷蛇机械键盘换颜色。大家来见识一下德国精工吧,看你们嘴硬的。

楼主(2020-10-16):
这个键盘是雷蛇的。用的是国产凯华轴,收到后很多键经常不太灵,拆开看,发现轴接触点发黑,全部发黑,百分百的,无一幸免!!!!!!
于是我请教修键盘的老师傅。问他买佳达隆的G黄好还是G白好。还是TTC的金粉。
老师傅给的答案令我差异。
他说别迷信这些。他平常碰到国产轴,除了某某很少的几种。全是扔。看都不看的。
要找樱桃的老轴。新的也不行。然后告诉我最好的是台产的某品牌键盘上的轴。
我就奇怪了。同样的是樱桃轴。国产小米也是用的樱桃红轴,190多块。台产的一千多。
都是原产的轴,还不一样吗?
老师傅告诉我。不用知道原因,也搞不清,反正用就是了。
好的。
我就闲鱼找那牌子的轴。太贵了。二手的都没有一个便宜的。
坏的都不便宜。好吧,我来找把非洋垃圾的樱桃老轴就行,只要没进过水。没长期泡水就因该没问题。

于是,找了一把mx3800很老的键盘。做工非常差。被大家喷得死。认为我是无知。唉。
你们不见黄河不死心。光嘴硬没用的。要真本事才行
100多颗全拆了。没有一颗生锈氧化的。而且这键盘时间长达7,8年了。
来打我脸吧,至少我做了20年维修了。没见过国内的小型开关。有这品质。材料学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国人哪样赚钱就做哪样,
我们和国外差距还很大。国内就是这样,老板们赚完全就出国了,哪会用心研发材料。
左边的是樱桃。右边的是雷蛇凯华轴。
雷蛇的完全没有进过水,成色非常新。但是所有轴接触点全黑。
对比就是,7,8年的樱桃原产轴,没有一颗发黑。4年的国产轴,全部发黑。并且国产轴这个键盘更干净。保存环境好太多。
我修过这么多年了。拆过太多。看过无数接触的开关。却实有不发黑的国产货。用在高压电器上的纯银开关触点。但是很少。
而ABB 西门子这种国外品牌的,却大量用的银触点。
国内看到银触点,并且能多年不氧化的,比看到日全食都难。
我收的这个是黑轴。比较硬。于是,我把雷蛇的弹簧和轴心换过来,就变成了绿轴了。
仔细看第二个图,樱桃的铜片,100多个都没有一个发黑的。我全看了

网友A:
你这人还不消停了是吧,从昨天开始莫名其妙的又钓鱼又搁那儿尬吹,唯一的论点就是铜片没生锈,这也就欺负欺负大伙没那么无聊去拆有点年头国产轴,
机械轴能卖上价的可不是寿命,要论寿命你觉得薄膜很差?
机械轴要的就是手感,你德国樱桃再牛逼,做出来的青轴两年100颗臭七八颗那也是坨狗屎,和国产青轴一样是坨狗屎,狗屎还分哪个保质期长点?

你宇宙无敌的樱桃轴唯一的贡献就是逼我学会了烙铁,谢谢你,德国精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人还不消停了是吧,从昨天开始莫名其妙的又钓鱼又搁那儿尬吹,唯一的论点就是铜片没生锈,这也就欺负欺 ...

1.首先,我不认识楼主。
2.你不用追着咬人,如果LZ的帖子让你不开心,你可以重开一贴,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你的观点感兴趣的人会去看。
3.LZ有言论自由,你无权让人“消停”;同样你也有言论自由。
4.文明用语,不要满嘴代谢产物。
5.可能会刺激到你,但不会因此就不说,使用寿命,使用寿命,使用寿命!消费者买东西是拿来用,又不是养孙子,要定期给钱。

网友C:
被机械键盘臭键,还有双击的罗技和雷蛇,搞的烦,
现在用双飞燕光轴键盘,富勒的光磁微动鼠标,
表示,物理激发迟早都是变成一坨屎
可惜富勒的滚轮不是光栅的,2年就回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机械键盘臭键,还有双击的罗技和雷蛇,搞的烦,
现在用双飞燕光轴键盘,富勒的光磁微动鼠标,
表示,物理 ...

物理接触的可以用化学方法保护起来,WD40里面就有保护触点的成分,接触不良的喷一下就好。而且新的就可以喷,喷完了基本不会坏。我的iPad的按钮7,8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人还不消停了是吧,从昨天开始莫名其妙的又钓鱼又搁那儿尬吹,唯一的论点就是铜片没生锈,这也就欺负欺 ...

你没拆不代表我没拆。上了年头的老国产轴,更加呵呵了。
你那樱桃可能后期非同一厂的。樱桃后期不知道在哪开了分厂。质量不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死了这个心。
大名鼎鼎的欧姆龙也得欧姆龙不管国产,日产。一块多,十几块的,用久了一样发黑的

我是不明白德国人怎么做到的。
肯定是先进的材料科学。如果说镀金能做到的话。金合金的我也拆过啊,也有点点发黑的。颜色老化。

结果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技术比其它厂家领先N年。

就好像电子表。国内也做电子表,销量巨大。呵呵。
但是,小日本的电子表,用到坏也不会差一秒。还有一节钮扣电池用十几年。
很多东西,看起来简单,却做不出来的。
著名的雷军董明珠赌局,谁能知道。用了几十年的圆珠笔头,国内生产不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拆不代表我没拆。上了年头的老国产轴,更加呵呵了。
你那樱桃可能后期非同一厂的。樱桃后期不知道在哪 ...

不是国产做不出来只是没有用心去做(哪个赚钱直接跟风国内风气就这样一时半会改不了)
电子表你是没见到国产的外贸产品,国内的价格低品质差国内的消费观念需要改变要是便宜货没人买了都会做好
圆珠笔芯也不是做不出来(只是研发成本高和时间长不如直接进口经济)所以早起国内没有人去研发当然国内很多技术还没法和发达国家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我不认识楼主。
2.你不用追着咬人,如果LZ的帖子让你不开心,你以重开一贴,阐述自己的观点,对 ...

别搁哪儿道德高地了,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完人啊,还使用寿命呢,900块的樱桃轴就用了两年,100块的凯华茶用了3年到现在一个轴都没出手感差异,跟我提使用寿命?
对,我有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你在说废话,而且毫无营养

网友:
樱桃轴还好,双击几率很低,国产轴真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国产做不出来只是没有用心去做(哪个赚钱直接跟风国内风气就这样一时半会改不了)
电子表你是没见到国 ...

我见过。买的欧州微波炉。价格贵好多倍。回来一看。功率比普通淘宝货大好多。
重一倍以上,比国产的体重要重一倍以上。好重。都搬不起。
拆开一看,美的。。。。
全款美的代工。
差不多的款,淘宝美的300块。但是却缩水了。
我买家电,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
给小孩买电动牙刷,欧乐B的。,一模一样的型号和品牌。
德国产的买了两个,接近300一个。后面淘宝双11,国产的才105。
我再买两个回来备用。
结果 惨啊。
国产的充电一次用四五天。德国的充一次一个多月。
然后。两个国产的,一年左右全坏。
德国产的至今还稳定。电池都没老化。防水圈也不坏。松下的一起买的,松下国产的都用坏2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拆不代表我没拆。上了年头的老国产轴,更加呵呵了。
你那樱桃可能后期非同一厂的。樱桃后期不知道在哪 ...

撇开售价谈质量都是扯淡。电子表,鬼子的卖多少钱,国产的卖多少钱,对比过没有?圆珠笔头国内造不出?又被公知给洗脑的吧,只是刚开始没什么利润市场也不大国内没造,太钢已经造出来了,一炉钢国内市场能用几十年。

网友E:
楼主的烙铁好像没恒温,担心覆铜起皮,我的话已经四个黄花60瓦调温烙铁,有两个给父亲用,另外两个自己用,一个调到300摄氏度,另一个调到400摄氏度,尽量不动旋钮以免碳膜电阻失效。下次希望楼主让我们见识一下德国陶瓷珠满球轴承,斯凯孚SKF不锈钢耐用满球轴承,手拨动会空转好几秒适用于山地车速降花鼓,无需担心保持架断裂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买的欧州微波炉。价格贵好多倍。回来一看。功率比普通淘宝货大好多。
重一倍以上,比国产的体重要 ...

所以还是价钱的问题,及品牌效应加成,国内品牌品质做的跟国际大牌一样,卖不起价国内也不买帐。部分国产品牌也有高端子品牌,像海尔的卡萨帝家电,产品品质不比西门子、博士、三星、LG等国际大牌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烙铁好像没恒温,担心覆铜起皮,我的话已经四个黄花60瓦调温烙铁,有两个给父亲用,另外两个自己用, ...

我不玩自行车。我喜欢日本的内变速,我铬铁有恒温的。936的,不太好用,但也够用了。铬铁不升级了。我是直接开480。没事的,不会焊起皮掉点

网友:
什么?你们地球人居然还用键盘?我星早已经使用心电感应技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首先,我不认识楼主。
2.你不用追着咬人,如果LZ的帖子让你不开心,你以重开一贴,阐述自己的观点,对 ...

1. 首先说,我也谁都不认识,只是作为路人说句公道话。2. 层主怎么就“咬人”了?只是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已,怎么就变成咬人了呢。阐述自己观点就是在原事件基础上阐述,为什么要重新开帖呢?是何逻辑?
3. 别跟公知一个老是把言论自由挂在嘴上,现搞清楚什么是言论自由。

网友:
其实这些不是工艺的问题,很多高端设备上都有这些好技术,只要拆过国产专业设备就知道。
但js为了让产品加速淘汰让我们多花钱才故意这样设计,如果你懂技术的话拆机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故意的设计。

网友:
质量慢慢上来了

楼主:
87颗国产凯华一颗颗全拆了,检查全部氧化。
104颗樱桃,也全拆了。没有一颗氧化发黑凯华轴全扔了。我把凯华的轴心和弹簧换到了樱桃轴里面,青轴压力没有那么大。打字不累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首先说,我也谁都不认识,只是作为路人说句公道话。2. 层主怎么就“咬人”了?只是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已 ...

1.路人你好。作为路人,当别人拆开某东西,有图为证描述某事情的时候。请你正确考量自己的水平再发言,不然就不是说“公道话”,而是胡说八道。
2.别人发帖,就跑别人帖子问别人“怎么还不消停”,这就叫追着咬人。这都要别人告诉你,又一次暴露了你的水平。
2.5.重新开贴的逻辑是,眼不见心不烦。比如,我们散步的时候,碰到某些东西不会故意去踩一脚,而是绕着走。这都不知道?
3.连言论自由是什么都要别人教你?就这水平?啧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