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个苹果24v电源

楼主(2020-10-17):
一个是三星的用的fa13843电源芯片,一个是台达的,故障都是没有输出,两个都是没有启动电压三星的那个把一个电容去掉,取消了温控保护,台达的是开关管坏了,没有持续供电,只要启动电压波形呈三角波的样子,刚开始以为是其他保护电路把供电电压拉低了,查了很久后来因为电容没有放电把开关管炸了,烧了一片元件,重新换了元件后居然有输出了,刚开始只测了gs波形是好的没有测ds波形所以走了很多弯路中间还烧了几个开关管。总结下本人只是个小白,修这个电源心里慌得很,尽管串了灯泡但还是怕炸机啊和触电,台达的那个后来测gs波形不对,有啸叫声把泄放开关管电压的二极管换了(原来的是三个脚)就正常了。有说得不对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牛比!!!这么好的帖没人顶没人回复大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比!!!这么好的帖没人顶没人回复大不应该了!

我也是新手,修做玩

楼主:
三星这个在用t12烧水烤机的时候开关管炸了烧了一片(45w来烧水居然还没有过流保护),之前把温控取掉了,跑了哈线路红圈里面的是温控回路,ntc检测到温度过高就会使左边这个三极管导通然后又让右边这个pnp三极管导通这个三极管的发射级连的启动电压基电极连在左边npn三极管的基级使npn这个三极管一直导通来拉低启动电压,电源就停机保护了,这时候就只有重新插电才能恢复输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B:
示波器这么高大上的东西都有还叫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这么高大上的东西都有还叫新手

买来就是为了学示波器怎么用的。

网友:
我有好几个坏的改天拿出来看下怎么修,楼主可否有更详细的检修步骤

网友(2021-01-10):
这捏手捏脚的感觉怪难受的,经常检修这类电路的话还是搞个220v小隔离变压器吧,安全点。
手里有现成的变压器可以找两个电压近似的变压器,次级对次极串起来,也可以用一个变压器搭一个简易的逆变器做为检修220开关电源时的供电。

网友(2023-01-19):
这是以后要标配示波器吗

网友:
用来做t12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