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寒冬将至屌丝福音不到千元DIY暖气方案来啦

楼主(2020-10-17):
寒冬将至,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为什么问候的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朋友呢,因为北方的冬天太暖和了,房子里都穿短袖裤衩,根本不知道冷是什么。南方的朋友们就不必说了,四季如春令人向往。我等西南华中等地方的朋友就惨了,冬天没有集中供暖,开空调舍不得费电,心痛还达不到很暖和的效果。安装地暖要把地铲了,已经入住的没法折腾。找暖通公司安装暖气系统也要一万多两万,土豪都已经装了,屌丝就靠暖手宝电热毯熬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很廉价又效果很不错的方案呢?
答案是:有!不超过1000元,绝不开黄腔!

套餐一,
如图,

普通燃气热水器+循环水泵+控制器+暖气片。
闲鱼限价100搜索结果如下:

热水器约100
暖气片约200
水泵+控制器约100
水管排气阀接头等附件200
一天完工水电人工费300,自己干免费
总价多少自己算。
原理
热水器串联循环水泵串联暖气片,温度控制器控制水泵的启动,控制器随便买,地暖的空调的新风的都行,只要能设定温度控制就行,利用温度控制水泵的启停。水泵一启动,热水器里有水流动就会自动点火,开始加热管子里的水,等室温达到设定的温度,温控器关闭水泵,水停止流动,热水器自动熄火。为了减少水垢,可以在暖气里灌入纯净水,纯净水可以来自RO净水器,也可以买两大桶哇哈哈,还可以把水烧开以后冷却了再灌入暖气片。
如果几十块钱的控制器舍不得买,那就用个普通的几块钱的电灯开关代替也行,也就是纯手动控制啦。
要是想再提升一下逼格呢,可以采用套餐二,如图

串入一个分回水器,这样就能分区控制啦,可以单独关闭或减少某一个房间的热水。要想逼格再高一些呢,还可以把温控器换成wifi联网的那种,那就可以在手机上遥控啦,不会操作的话可以下班之前问问同事wifi遥控怎么操作,到家就热乎乎迪拉。逼格还想再再提升一下呢,还可以每个房间安装一个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分回水器上的执行器,实现自动的,可定时的,可分区的智能控制,如果捡漏薅羊毛有方,总价也还是有可能控制在千元以内的。
如果想搞地暖呢,千元应该就hold不住了,哎,能搞地暖的估计也看不上我这廉价的方案吧。
开始吧,朋友们。

网友A:
功率不够吧一个房间还差不多

网友B:
进水是暖气片出水?

整个封死内循环地话,内部压力应该有变化,没问题么?

网友C:
水泵应该在热水器前,在水泵前再加入一个加水兜 利用加水兜排气

网友:
那个 100W 的循环水泵不能要,长时间开机电机烫手容易烧毁。
>100W 噪音又大了很多,很鸡肋的东西。

网友D:
普通热水器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E:
普通热水器,工作半小时强制关机。还有功率不够,别想那么好

网友F:
把燃气热水器改成储水式热水器比较合理。

网友G:
你们那里燃气很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是暖气片出水?

整个封死内循环地话,内部压力应该有变化,没问题么?

看我写的有排气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泵应该在热水器前,在水泵前再加入一个加水兜 利用加水兜排气

这是原理图,实际操作的话再决定放哪里都行,放在回水管处,水温低一些,应该更好,加个滤网每年清洗一下滤网更好。不过灌的是纯净水或者凉白开,应该杂质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热水器能长时间工作?

100块钱的东西,坏了又换,2年一换可以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热水器,工作半小时强制关机。还有功率不够,别想那么好

没那么智能吧,洗澡到半小时强制停机?

网友H:
闭环循环没有泄压会boom ……纸上作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吧一个房间还差不多

四川冬天低温大部分时候还是0℃以上,屋里稍微有些热气就舒服不少,更何况还有很多家里没有暖气设备,靠一小太阳,油汀暖手宝电热毯什么的就熬过冬天了,这套系统比那些暖和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燃气热水器改成储水式热水器比较合理。

水就是储在暖气片和管道里的啊,还带温控循环加热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小太阳吧,升温快,照哪里哪里就暖和,还便宜,一个屋子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里燃气很便宜么

还是比用电取暖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闭环循环没有泄压会boom ……纸上作业吧

看文章不仔细,我写了泄气阀的

网友: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除了管道。
你的管道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