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M-3010P数控电源校正

楼主(2020-10-17):
搞了一个eTM-3010P数控电源,调整控制都没问题,就是电压显示值与实际输出相差比较大,电流不接负载有底数不随输出电压变化,看来是需要校准了,拆开没见可调电阻,是通过STM32F030控制494的开关电源,看来只能进校准模式了,找厂家官网说明书也没见写怎么校准,进官方QQ交流群一片死寂,微信小程序客服发了也没人回话,无奈求助万能的某宝,搜型号找了一个销量最高的,联系客服,很爽快的给了一个word文档,看文档发现这货可能是贴牌货,教程是安耐斯的,电源铭牌是同门的,下班回去按照教程进工程模式,用UT61E校准,废话不多说,看图吧

校准后的,小白瞎玩,这精度也够了,纹波看宣传文件30mVrms,不到RD6006/6012/6018那个的零头,没有示波器也没法鉴定,相信说的是真的吧

网友A:
没看到校准说明,建议把文档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校准说明,建议把文档上传

上传文档下载需要M币,图片分享了

网友B(2023-11-27):
你好 我按照你发的方法 校准了   数值还是不变  是什么情况  最后一步按完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电源都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按照你发的方法 校准了   数值还是不变  是什么情况  最后一步按完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电源都没变 ...

好像是一次只能校准一项,当时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校好,刚开始也是和你一样不变,时间太长忘了,多试试

网友C(2024-06-17):
我的也同样故障了,楼主方便分享下整份的word文档么,急需谢谢

楼主(2024-08-09):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同样故障了,楼主方便分享下整份的word文档么,急需谢谢

楼上有图片,文档还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