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大佬帮忙做个TP4056板子的拼板

楼主(2020-10-17):
目前需求是:需要缩小宽度,宽度不能大于13毫米,长度可以适当延长。单面贴片,输出正负极是要俩焊盘方便焊接,电容电阻贴片需要改成0603的规格。可以参考一下立创开源里面的创作https://oshwhub.com/qianlihaoyue/tp4056    拼板做成10*10的,不需要V割或者开槽,我都是下单0.6或者0.8用剪刀剪的。原先有做过但是因为宽度问题用不了。。

网友:
我能搞,私信你了

网友:
双面贴片的,0805的电阻电容,兼容0603

楼主:
已经加了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这是要批量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批量生产吗

红光笔改锂电池用到一些,反正都是5块钱打板打多一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光笔改锂电池用到一些,反正都是5块钱打板打多一点无所谓。。。

不知道红光笔是什么,刚才去看了下,原来是测光纤的,这么小的设备,建议用TP4054这种小五脚的充电IC,外围电路也更简单些。

网友:
能分享下打板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光笔改锂电池用到一些,反正都是5块钱打板打多一点无所谓。。。

0.6mm的板子好像不是5元打板

网友:
注册捷配账号,送一张免费打样券先体验下。
https://www.jiepei.com/G694,注册码G694;可以免费打15x20cm以内单双板和10x15cm以内的四层板,5片。包邮的打10x10cm以内
(注册后私我客编或注册手机号领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mm的板子好像不是5元打板

也是5块钱,但是速度会慢两天,0.4价格就贵了,我选了0.8的板子速度挺快的,用剪刀剪也简单

网友:
哪位大佬,把这个电路  加上 保护啊

网友C(2021-11-14):
引用 网友D:
已完结

能分享下打板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下打板文件吗?

找帖主要把,我的删了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D:
找帖主要把,我的删了

LC EDA还是哪个软件画的?也想拼板但是只会复制粘贴,元件编号会一直加,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