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铭1707头灯LED灯珠烧毁

楼主(2020-10-17):
       同事的康铭1707头灯充电瞬间LED灯珠闪亮一下后熄灭,之后再也不亮了。经拆测发现LED灯珠全部烧毁!

两档开关

七只LED灯珠全部烧毁

网友A:
铅酸电池。看图片CBB坏了,直接超压烧毁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看图片CBB坏了,直接超压烧毁灯珠。

CBB没测,外观无损。充电时指示灯正常。。。

网友B:
众所周知。。。。这种东西大部分情况充电不能开灯我小时候很迷惑,干坏了5个

网友C:
开关设计有BUG,充电时不能开灯,否则你就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这种东西大部分情况充电不能开灯我小时候很迷惑,干坏了5个 ...

还真不是“众所周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充电时开灯干坏灯珠了。这明显是电路设计缺陷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设计有BUG,充电时不能开灯,否则你就买新的吧!

是的,这个自锁开关外观及手感无法辨别是在何种状态!

网友:
连4057和拆机锂电芯都没有,我买的COB工作灯侧光手电只是COB烧断几颗芯片,目前没找到修补件,拆开后至少是拆机锂电芯,有4055充电管理加保护板芯片组。我的康铭KM693充电风扇先换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芯,发现线圈有焦味一气之下把扇叶和电机全换了,改成服务器拆机风扇叶片和铁壳无刷电机,风力比以前强一些,没多久把康铭KM693充电风扇升压芯片烧断。

网友:
开灯充的吧,我试过一回,瞬间团灭

网友:
天啊,全军覆没啊!看样子,你同事经常晚上做坏事。。。。

网友D:
烧一次,换一次就全懂了。

买这样的产品很学手艺,拆机维修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网上买了一新国标电瓶车,不到一个月,里面的电气、机械全学会。通车电路整了个遍,前后大轮拆得开、上得上,闸把、闸线、闸蹄结构功能原理全搞懂,链轮、链条、牙盘调得正,中轴大梁卸的开

网友:
应该是充电时开灯了,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坏

网友:
然后呢?换灯珠修复还是买了新的?

网友:
充电开灯,灯珠很容易集体阵亡,已经修过很多个类似的灯,全部换灯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烧一次,换一次就全懂了。

买这样的产品很学手艺,拆机维修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学医的同学,都要杀十个八个人,彻底解剖。

网友F:
铅酸的就是这点不好 充电开灯容易嗝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铅酸的就是这点不好 充电开灯容易嗝屁

跟电池无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学医的同学,都要杀十个八个人,彻底解剖。

说得我都想学医去了

网友:
直接扔吧,太垃圾了这种~

网友:
这灯珠,散热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