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单位换下来的室外摄像头

楼主(2020-10-17):
单位又换下来三个室外摄像头之前清理仓库的时候也拿回来三个很奇怪外观都一样内部结构都不一样难道磨具不要钱吗
之前的拆机帖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19
之前的拆机帖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57
上图外壳太重就没拿回来了和之前的外壳一模一样这个是外置电源板之前的都是内置电源

竖向传动限位开关

竖向传动限位开关特写

摄像头组

竖向传动同步轮双滚珠轴承

控制板
横向传动限位开光

带两颗小眼睛的这个是什么东东

这IC有两颗貌似是步进电机驱动IC

传动

支架

横向轴承

两颗35步进电机

电源线和传输线

这个能360度无死角转圈的接线头不知道叫什么内部应该是多组电刷结构

接头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摄像头用料不错啊。。。。。。

网友B:
可以改电子显微镜了

网友C:
35步进电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摄像头用料不错啊。。。。。。

做工都不错穿的都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电子显微镜了

这镜头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步进电机还是不错的

要不送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提供另外的消磨时间的方案,现在步进电机你应该是拆够了,再淘宝花个30多块钱买套arduino UNO R3 + cnc shield  + 4pcs 4988的步进电机驱动,找些废打印机拆卸光轴等零件,可以DIY写字机或者激光雕刻机,或者上点儿硬东西做个雕刻软材料雕刻机都可以。

网友D:
那个360旋转接头我也很好奇,我拆过一个cif像素的古董网络摄像头,感光板跟主板链接居然也是用这种,60pin的,然而那个旋转接头只有3cm直径

网友E:
那个带小眼睛的是电感,下面写的L1。该镜头好像是可变焦的,比较难得,强烈建议不要拆毁仅得电机和元件,而是恢复它的原用途才是最好的。

网友F:
非普通家用摄像机可比

网友C:
我已经准备开始搞了,之前一直在凑零件,昨天在51发现人家居然用铁方管焊的机架都搞成了,我这铝型材都备好了还在这没动工,出了懒惰没有别的理由了。昨天已经决心了,只是到现在还没下单买才CNC sh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给你提供另外的消磨时间的方案,现在步进电机你应该是拆够了,再淘宝花个30多块钱买套arduino UNO  ...

步进电机和打印机光轴都有是准备搞个激光打印机玩只是现在没啥时间等有见了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准备开始搞了,之前一直在凑零件,昨天在51发现人家居然用铁方管焊的机架都搞成了,我这铝型材都备 ...

步进电机有了?没有我送您几个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360旋转接头我也很好奇,我拆过一个cif像素的古董网络摄像头,感光板跟主板链接居然也是用这种,60pin ...

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带小眼睛的是电感,下面写的L1。该镜头好像是可变焦的,比较难得,强烈建议不要拆毁仅得电机和元件,而 ...

是可调焦光圈也可调还是双色滤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普通家用摄像机可比

那差得不是一点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带小眼睛的是电感,下面写的L1。该镜头好像是可变焦的,比较难得,强烈建议不要拆毁仅得电机和元件,而 ...

我就觉得奇怪电感为啥要搞两个标记还是一红一黑还以为是钽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有了?没有我送您几个玩哈哈

步进电机有,都是42的,拆灯光设备拆了一些。不过都是6线的,我用单片机的程序没有搞转呢,可能线接的不对,唉,就是懒,一下没整转就扔一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准备开始搞了,之前一直在凑零件,昨天在51发现人家居然用铁方管焊的机架都搞成了,我这铝型材都备 ...

前些天在玩激光的时候,不知道咋整的烧坏了个445nm的蓝光激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