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刚收到的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0-10-17):
购于某东自营,第一次拆这个,也是第一次接触,拆开看下,拍些图片,不知算不算良心产品。上图片了。

网友:
正面没有观火窗啊!

网友:
水泵在哪里?

网友:
燃气热水器要什么水泵

网友A:
熱心會員 怎么不考虑平衡强排的。

网友:
那铜管如果多侥几圈,或铺满,是不是更节能??????????

网友:
线看着有点乱,其它还是要大神来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心會員 怎么不考虑平衡强排的。

是强排式的,平衡强排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强排式的,平衡强排就不懂了。

在装修,热水器准备装在入户花园,没有门,燃气公司要求一定要装平衡强排式的热水器,要不不给通气

网友:
和我拆的那台内部结构几乎一样

网友B:
真不要脸,2000多元的热水器也用铝水管,接头是铜的很迷惑人。

网友:
以前家里的热水器有漏水,拿去修,是联动阀橡胶老化,拆开看见铜片全部镀镍,象镜面一样光亮,,,现在产品能省就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熱心會員 怎么不考虑平衡强排的。

估计 平衡式贵上一个价位啊,
美的品牌说不上号,但也不至于没底线的偷工生料,中规中矩

网友:
电脑版裸奔有点那个啊

网友:
这水箱是镀铜吗?和出水口那一截明显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要脸,2000多元的热水器也用铝水管,接头是铜的很迷惑人。

这玩意儿就常价1100哪来的2000多,而且左右都是铜水管,顺着交换器都能看到,哪儿来的铝管?

网友:
机器内不是应该用高温硅胶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强排式的,平衡强排就不懂了。

平衡式的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 平衡式贵上一个价位啊,
美的品牌说不上号,但也不至于没底线的偷工生料,中规中矩 ...

平衡式的排气管是同轴双层烟道,内管排废气外管进空气供热水器燃烧。

网友:
一般般。比我的樱花的做工差多了,热水器买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