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标称36W的LED灯板

楼主(2020-10-17):
灯板正面

背面

拆卸下来的透镜

背面

正面

背面标签是激光蚀刻的?标称36W,240mA

驱动特写, BP2867非隔离驱动                                                                                                    BP2867XJ 是一款外置 OVP 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芯片工作在电感电流临界连续模式,适用于85Vac~265Vac 全范围输入电压的非隔离降压型LED 恒流电源。芯片 ROVP 引脚带 Enable 功能,适用于开关调色和感应灯应用。

型号特写,可以看出来使用2835灯珠

实测功率27W

网友A:
这个可以了,很多标36w的实际连20W都不到

网友B:
不增加散热,死得快!

网友:
这种算没什么虚标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了,很多标36w的实际连20W都不到

买的价格快20,功率高点也正常

网友:
240ma ,2并36串按3.2V计算36*3.2*0.24=27.6W,实际估计电压还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增加散热,死得快!

我还以为这个大板子散热就够了,看来还是不够?我下次烤机半小时试试看

网友:
能达到27W,估计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吸铁石吸到铁板上,半年差不多了。
去掉透镜吸铁石,导热硅胶粘附在铁盘上,一两年。
塑料灯盘一个月都难。
最好用铝合金披萨烤盘做灯盘,夏天若是能压到70℃一下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