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一个LED灯拆开给大家看看,15瓦的

楼主(2020-10-17):
拆开后得到好些个LED

网友A:
三层板滤光,没看到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层板滤光,没看到驱动啊

应该是外痔的,外痔蛆动垫缘蛆动的!

网友:
去年夏天给某窗帘店一次维修这种灯达40余个,总结了不少经验,看先生的这个灯成色不错,如果先生想修复这个灯的话,记得一定要给灯带和灯架的内壁上涂上硅脂,可保这个灯使用寿命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