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专业版的UTORRENT,经常报错退出!

楼主(2020-10-17):
另一台却没问题,求大神帮忙给看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软件有日志的吧,
看看有什么提示没,

经常下载的话容易有文件错误,
然后就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有日志的吧,
看看有什么提示没,

谢谢您的回复!说实话,我只是挂PT,UT我也不太会用!在哪看日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说实话,我只是挂PT,UT我也不太会用!在哪看日志?

好久都不用 windows,
不记得 utorrent 的日志在哪儿了,
安装文件夹,或者在 我的文档,或者 app data,
后缀是 .log 的文件一般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久都不用 windows,
不记得 utorrent 的日志在哪儿了,
安装文件夹,或者在 我的文档,或者 app data, ...

这台电脑,是单位的,现在周末,过两天去上班了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台电脑,是单位的,现在周末,过两天去上班了找找!

工作电脑下 BT,
看来带宽很充裕啊

网友C:
uTorrent没有用过,不行的话换一个客户端吧,
BitComet、qBittorrent这些客户端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Torrent没有用过,不行的话换一个客户端吧,
BitComet、qBittorrent这些客户端不好吗? ...

WIN下有qBittorrent吗?HD拆哪好像不能用BitCom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脑下 BT,
看来带宽很充裕啊

只是用单位的网络,不用白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下有qBittorrent吗?HD拆哪好像不能用BitComet!

qBittorrent有Windows版的,但是还是感觉下载速度比较慢。。。
BitComet 我朝可用,不过正常方法下载的被阉割了功能 下载这个连接里的版本试试,解除了功能限制,支持eMule插件等功能:https://www.lanzoux.com/b073c7g4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Bittorrent有Windows版的,但是还是感觉下载速度比较慢。。。
BitComet不影响啊,下载这个连接里的版本 ...

感谢您的回复,只是BitComet这软件,大多数PT站明确说,不允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只是BitComet这软件,大多数PT站明确说,不允许使用!

这样啊,原来是玩PT站的。。。
自己整不到公网IP,就没考虑过玩PT。。。
PT就建议用qBittorrentEE了,
qBittorrent原版好像已经好几个月没更新,这个版本最近更新是半个月前。。。
https://www.lanzoux.com/b073dnr7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原来是玩PT站的。。。
自己整不到公网IP,就没考虑过玩PT。。。
PT就建议用qBittorrentEE了,

这个qBittorrentEE是WINDOWS下的下载工具吗?
看文件名,不太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qBittorrentEE是WINDOWS下的下载工具吗?
看文件名,不太像?

qBittorrent是跨平台软件,可以在Windows上用的,我发的那个链接里面就是解压完可以直接用的绿色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Bittorrent是跨平台软件,可以在Windows上用的,我发的那个链接里面就是解压完可以直接用的绿色版。。。 ...

哇!安卓也能用,太感谢了!我这就去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安卓也能用,太感谢了!我这就去试!

楼主,安卓不能用的,
我是想在手机上解压给楼主看看是Windows可用的EXE文件
不过安卓上好像也有BT客户端,能不能用就不太清楚了。。。
安卓客户端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s://go2think.com/mobile-torrent-down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安卓不能用的,
我是想在手机上解压给楼主看看是Windows可用的EXE文件
不过 ...

谢谢您耐心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脑下 BT,
看来带宽很充裕啊

我是网管,我打的就是BT: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