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5v行程开关直接与单片机连接,怎么接

楼主(2020-10-17):
行程开关一端是直接接单片机I/O口,要加多大的电阻合适,单片机是5V供电,行程开关另外一段是接地还是电源

网友:
接地还是接电源,看单片机程序怎么写了,随意

网友:
要是不懂就找专业人去修 不要自己尝试

网友:
短距离50cm内:开关一端接I/O,一端接地,单片机配置上拉输入

网友:
图给你画了,前边帖子里

网友:
    关键还是你的电路结构是怎样设计的,如果是正在设计电路,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另一端是接电源或接地,最好再串联一个2~10K的限流电阻,然后再程序中根据IO引脚电平的高/低作相应处理。如果是维修原有的设备,则应根据电路结构来连接,否则你就要改写程序中的判断代码了。

网友:
接1K电阻,再接VCC或者GND

网友:
这是都是模拟电路最基本的知识,不懂还是不要乱搞,找专业人员

网友:
10K电阻就行 或着4.7K之间的都行,如果你内部有上啦电阻就可以省了

网友:
一般很少直接接单片机的,加三极管或二极管隔离一下好些。线太长容易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