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数码交易区的无线WIFI数字功放主机简单上手拆解

楼主(2020-10-17):
来源
在数码之家的数码交易区看到这个,过了几天有需要联系店主下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321
开箱
到手之后比我想象中小,大概两包抽纸摆一起那么大,比手掌略大,小肥手出镜?
拆解
箱体质感还好,略有磕碰,或许有路子可以打孔加喇叭就不用外接了?几颗螺丝卸下就能取出来主板了,基本该说的点店主都已经说了,说几个比较惊喜的发现

最开始以为右上角是wifi模组类似esp8266或者mtk7601/瑞昱rtl8188这种?到手之后热风枪取下表面贴纸,发现是个RK5350核心板,RK5350:http://www.witimes.com/ralink-rt5350/  Flash是SOP8封装的华邦winbond25Q32,4M容量。买功放送路由器开发板可还行。后期看看能不能单玩这块核心板,找到供电和串口,换下flash和内存刷个固件,当个微型路由器使?哈哈
PCB走线也比较简单,USB、AUXin、Reset都是连到这个核心板的,核心板上除了RK5350F和闪存、内存外,背面还有一颗WM8988L QFN28封装的MID音频解码芯片。https://item.szlcsc.com/304629.html
到手之后简单做了下测试,这个只是功放主机需要外接音箱,由于刚来深圳没有攒下太多配件,电源用的N1的12V电源,没有能用的音箱和喇叭,也是音响萌新,万用表量了下输出口电压不高,本打算从手机上拆一个飞线出来,想了想翻出配件,焊接两根线再接个有线耳机。出声正常。至于音质木耳朵不好评价,但不知道是我各种焊的问题还是带着耳机听功放主机的原因会有一直杂音暂停时没有 应该是底噪?,声音加大可以盖过就是耳朵受不了2333~
上电后大概三五秒会有女声提醒“”,居然还配着BGM略无厘头,使用手机连接功放主机的WiFi,名字类似WIFIAudio_123abc这样,连接上后看了下wifi详情,网关地址192.168.100.1,访问了下界面如下
刷新后选择自己住处网络输入密码会连入wifi,貌似不支持5Gwifi,2.4Gwifi有一两个没扫描到不清楚是什么问题,然后使用手机通过dlna播放,这个卖家有说明,个人三星S10和谷歌Pixel3a两台手机通过网易云播放没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卖家帖子中说的USB和AUX评论区也有说用镊子短接测试,经过我的尝试,的确丝印与10Pin接口对应,功能也可用。懒得拍图了直接放卖家图。镊子将Vol-或Vol+短接到GND可以调节音量,MODE与GND短接可以在“wifi模式、Aux-in模式、USB模式“间切换,切换时均有语音提醒,CHAG和CHAGGND为两组5V供电,或许可以买些对应接口或者直接飞线 整个简易的按键板出来
由于手边没有什么合适的配件暂时板子上标着R L的焊盘还没测试,按照焊盘和功放位置可能是音频输入端,如果是的话或许可以加个3.5mm母孔用双公头3.5MM音频线输入或者加个蓝牙板子改蓝牙连接?等后面再测试下。

简单测试就这样,抛砖引玉供各路大神评价参考。

网友A:
固件有没有备份出来的贴上来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没有备份出来的贴上来一份。

目前还没有备份的。编程器搞丢了没法备份,要不然第一步就dump flash玩了

楼主:
补充一点,发完帖拆装几次后突然不亮灯了,中间有误操作过几次还以为这么运气背烧了,量了12V供电和5V供电都正常,万用表夹在核心板Led两端也能微弱亮灯,量了板子上电容电阻也数值正常几个IC也没发热,

最后发现是拆核心板时看到外面这两个角没啥元件就放心翘了,结果把板子边缘LED走线给搞断了,提醒想拆核心板的拆时注意这点。

顺带,发现连上功放后 进网页,左上角还能点进去升级页面

楼主:
不支持5Gwifi,有时开机会网络连接失败或搜索不到一些WiFi的原因是板子自带天线功率不强,稍微挡一下就搜不到了

网友:
太复杂,不利于推广。

网友:
牛啊,估计分离板跟功放板是I2S连接。然后再解码,输出到功放芯片。

网友:
看错了,原来板子上就有解码芯片。

网友B:
USB是播放接口还是充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播放接口还是充电接口?

播放,USB直接到核心板了,短接下切换到USB模式,U盘里丢几首歌插上去可以放出来

网友:
试过了,短接可以切换三种输入模式,WIFI/AUX/USB,usb可以播放U盘里歌曲,调大音量,接一对小音箱,音质不错

网友C:
东西不错,在数码之家发了帖子,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包邮吗

网友D:
不错哦   楼主文中 RK5350有误 (RK开头一般是瑞芯微)  正确应该是RT5350  雷凌的芯片 常见于路由 便携路由共享播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   楼主文中 RK5350有误 (RK开头一般是瑞芯微)  正确应该是RT5350  雷凌的芯片 常见于路由 便携路 ...

手滑了~后面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错,在数码之家发了帖子,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包邮吗

我的包邮,可以看卖家原帖子吧

网友:
某宝多的是,十几到几十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没有备份出来的贴上来一份。

运行的是eCos系统?

固件:http://www.muzhidianzi.cn/shudong/s.php?k=8440c  密码:2804

同时为备份,也上传一份附件

网友E:
不知道没有中心板这个功放板能不能工作?我的上电后不一定能正常启动。看运气,有时候上电就能用,有时候上电没反应~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没有中心板这个功放板能不能工作?我的上电后不一定能正常启动。看运气,有时候上电就能用,有时候上 ...

应该不能,这个核心板联网 接USB 声音解码都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这个核心板联网 接USB 声音解码都得用

每次上电都的看运气启动中心板,这是个麻烦现,不知道是哪儿的事,还没有拆开细研究。但是每次接电时打火感觉电流好大,是不是明电容不行了,供电不好出现的启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