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雷克沙U盘拆flash 焊3281 单贴成功 双贴遇阻

楼主(2020-10-17):
更新:由于U盘插在hub上一直弹出,然后就插在主板后面的u口,不好操作短接,喊了个开关连在29,30脚的时候 取的时候29脚焊盘又被带松了, 好像导致了bad block oversetting 11这个故障,用烙铁焊了下量产成功,但是拔出U盘后,再次插入完全不识别了。

U盘是雷克沙v30 64G  双贴32G 美光 大S AL片 拆出来是这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106&extra=

在翼浪数码买的3281主控板。量产软件也是在淘宝页面的链接下的。
主控板焊盘上的锡不均匀,第一片flash焊之前先把主控板焊盘上的锡清理掉了,插上电脑diskgenius正常识别,用量产工具默认设置正常开卡。测速大概写入50 读220。
然后焊接第二片flash没有清理焊盘原有的锡,直接干上了,再插上,能够识别之前开的32G。但是一旦打开量产软件就卡死,diskgenius 不能识别,怀疑没清理焊盘的原因所致。后来就拆了第二片下来,清理焊盘时,温度300+竟然把bga角落的几个焊盘搞下来了, 中间也有一个焊盘掉了,看了下引脚定义好像是NU,应该关系不大。插上电脑量产软件不识别,显示no response,后来短接tsop 29,30脚 再插上 就能够正常识别了。但是量产就出问题了。现在量产报错bad block oversetting 11 60g的容量显示只有16g。这个就一脸懵逼了。颗粒坏了?板子坏了?

网友:
跳线对不对?

网友A:
2.0的盘+l06,很多都是jb龙的特调固件,就算原板开卡都不一定能全容,更何况你拆了上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盘+l06,很多都是jb龙的特调固件,就算原板开卡都不一定能全容,更何况你拆了上3.0 ...

这个U盘很多买了的评论都贴3281 成功了。我刚才好像找到了问题了

楼主:
默认的条线正合适 不用条线

网友B:
1.颗粒能开DDR为什么不开
2.这个颗粒虽然是大S,MLC,但是是L06B
3.所以,电压是1.8V,电压跳线是R44跳上了吗?
3.r6跳线本来就是不变的,看短接了没有,
以上都不行的话,那就是焊接问题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3281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颗粒强上IS903也不知道是不是双电压,会不会烧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颗粒能开DDR为什么不开
2.这个颗粒虽然是大S,MLC,但是是L06B
3.所以,电压是1.8V,电压跳线是R44跳上了 ...

说的很对 我一开始默认是force ddr 开成功了 后来 双贴的时候提示 not support ddr 错误 就没有开ddr 默认跳线r44 未动

网友:
当初也买过4个拆闪存,结果两个和楼主一样是32G双贴的,贴了两个64G的3281。两个是64G单贴的,可是两个闪存大S编号一样,芯片ID却不同,只能又贴了两个,后来有一个S37被我搞坏了,拆闪存发现虽然大S编号不同却和其中一个的芯片ID相同,结果就和其中一个双贴了一个128G的3281。这个芯片好像不稳定,4个U盘,其中两个跑圈会掉速到十几兆然后又恢复,还有两个还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