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M-I8811小主板改DC供电+禁用内置屏幕

楼主(2020-10-17):
这是很久以前买的一款Z3735F小主板,记得是一片60元

第一部分,改DC供电
改造前:需要接电池才能开机,工作时电池被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改造后:接DC口即可开机,DC 5V承担主板全部供电

1,撕掉主板上碍事的贴纸等,露出主板元件
2,(短接Vbus-Vin回路,供电用)
     如图,短接AXP288上方2,3号电容
3,(短接Vbus-Vbat回路,欺骗电池电压最高,防止低电压导致开机马上关机)
     如图,短接AXp288 左边往下数3,4号引脚(由于2,3引脚功能相同,也可以一并短接2,3,4引脚)

左边改前,右边改造后

改造后

第二部分:去除内置显示屏

改造前:windows识别到平板电脑显示屏,桌面显示到不存在的屏幕,HDMI为扩展屏幕
改造后:仅保留HDMI输出,全程HDMI显示
特别提示,建议预先彻底卸载显卡驱动,否则可能需要重装系统

操作方法:
按DEL进入BIOS设置,找到North bridge(北桥相关设置),里面有几页IGD(集成显卡)设置,
找到force lid status(笔记本屏幕开合),改为OFF、
找到MIPI DSI(内置MIPI屏幕),改为disabled
找到bootup display改为 HDMI port B

改造前:

改造后:

网友:
板子可真小啊

网友A:
14年我就觉得win寨板设计思路脑残,电池居然是一边放电一边充电,还停留在mp4的设计理念上

网友:
之前也买了一个,没有做出外壳,就吃灰到现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年我就觉得win寨板设计思路脑残,电池居然是一边放电一边充电,还停留在mp4的设计理念上 ...

别说14年了,现在都还是这样,即使插着充电器,用的还是电池出来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我就觉得win寨板设计思路脑残,电池居然是一边放电一边充电,还停留在mp4的设计理念上 ...

AXP288芯片默认自动切换DC供电,按理说不需要电池就可开机,是厂家设置成电池供电的,怀疑是怕适配器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AXP288芯片默认自动切换DC供电,按理说不需要电池就可开机,是厂家设置成电池供电的,怀疑是怕适配器功率 ...

峰值电流时候厂家考虑到可能线阻或者可能接触不良会供电不足,所以还是用电池最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AXP288芯片默认自动切换DC供电,按理说不需要电池就可开机,是厂家设置成电池供电的,怀疑是怕适配器功率 ...

所以说还是停留在mp4时代的设计思路啊,14年第一批窄版上市的时候配的基本都是9v适配器,后来才换成5v的

网友:
自己做个mipi to HDMI也花不了多少钱,芯片15块钱,用豪华硬件也不到30一张板子,我自己就搞了一个HDMI to mipi -csi 的板子

网友(2022-09-16):
没有保存bios,直接刷了bios导致原生屏幕不显示了。
刷了bios的这个机器的屏幕我也有,但是这个屏幕是30针的接口。

原生屏幕是40pin的

---------------------------------------------------------------

品铂X10PRO
的屏幕我也有一片
松下VVX11F037N00
松下屏幕原始是40pin的双排座子,转接出来的30pin排线插在品铂主板上面。
排线如下图

---------------------------------------------

既然是已经刷了全套的品铂bios,系统也装的品铂系统,现在只是驱动不了原来的平板的屏幕,那么,能不能通过排线转接成30pin来带动松下的这个屏幕呢。

网友:
平板的电池不好拆,最终还是把电池拆开了。但是这个号没有查到资料

网友B(2023-01-21):
现在 还是有人把这板子卖好几百不知道怎么想的  买个好的8300U平板才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 还是有人把这板子卖好几百不知道怎么想的  买个好的8300U平板才200多  ...

我曾经公开过好几种白菜垃圾货,总有人炒高,无语。炒高了,是个正常人都不会买的。这个我大概是几十块一张买的,其实怎么改也不好用,后来也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