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洗衣机难道都是铝线电机吗?

楼主(2020-10-17):
现在的洗衣机难道都是铝线电机吗?
随口问了一下客服,回答现在的都是铝线电机。厂家在宣传是也说采用品质电机

这是在以前的惠而浦5kg洗衣机上拆下来的电机。
电机很小,只有150w,看线圈应该是铜线吧!

还能买到铜线电机的洗衣机吗?

网友:
这牌子很难见到铜线电机

网友:
好几千的西门子,松下都是铝线电机。

网友:
现在进入全民拼多多时代,不管什么企业都搞水货

网友A:
大部分吧,包括吸尘器这些,卖的火的无论大牌小牌杂牌都是铜包铝,挺烦的

网友:
寿命不会太长,尤其是大电流大功率,很容易损坏.

网友:
把用铝线,描述得淋漓尽致!!!

网友:
现在的家电基本都是铝线电机了,老货可能有纯铜线电机,但功能没现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吧,包括吸尘器这些,卖的火的无论大牌小牌杂牌都是铜包铝,挺烦的 ...

质量太好,十几年不换不利于拉动经济增长

网友:
大牌子都这样了,看来赚钱就要赚到骨子去了

网友B:
铝线处理的好,寿命不比铜短

网友C:
这是科技在倒退么?弃铜取铝。

网友:
铝线并不是什么问题,一是现在的电机驱动方式与原来的单相异步电机有很大区别,效率更高,二是铝镀铜工艺很成熟了

网友:
我劝你不要再纠结了,我以前同你一样但现在早就不纠结了,因为全中国全系列产品几乎都一样,除了极个别的或者是出口外贸的,之前还听说过空调压缩机以后也开始会这样了。

铜线和铝线的原理都一样,都是流过电流产生出磁场,区别在于同等尺寸的铝线内阻偏大,且铝线嫩易伤易断,更关键的是铝线的引头焊接处必须经过特殊材料助焊才能可靠上锡。其实这都没什么,只要工厂认真对待掌握几点就能解决:加粗铝线、加大电机排风量(由此可能电机会偏大点)、可靠处理焊接点。这只是会玩与不会玩的区别,会玩的就与铜线一样没问题,当然不会玩的就会一大堆的后遗症。这就像现在的空调企业都会把千元机做成没有任何低级错误堪称接近完美的是一样的道理,把以前甚至是高端机都可会发生的问题根本解决掉。就是一句话,因为他“彻底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处理的好,寿命不比铜短

不光是寿命的问题,同样大小的电机功率也相差很多。

网友:
价格和寿命的关系,太耐用拉不动鸡地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科技在倒退么?弃铜取铝。

不是进步吗铜比铝贵

网友:
LG的dd电机应该是还是铜的

网友:
MIC 这是正常

网友:
铝线不好主要是接头问题,只要接头按照铝线的标准处理好,就行了。

外面的输电线都是铝的,同体积的铝虽然比铜电阻大,但是架不住铝轻啊,多用点铝(按体积算)上去,达到同样的电阻,最后重量还是比铜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