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蚊拍即改18650供电

楼主(2020-10-17):
之前改过同型号的效果相当不错,一年大概只需充两次电,火力猛能连炸!改装的蚊拍牌子叫欧普特8006,外形普通质量一般。原厂配的是盐酸300ma水电,阻容降压整流充电,功率管为D882属中功率NPN。原电路设计比较保守要改动才能有更好的火力,1.去掉并接在高压输出的泄压电阻 2.减小功率管E极的电阻,原2k改为1.3K,注意改得太小会烧管,3.并接一只2000v 472高压电容 4.去掉水电改18650加充电板

网友:
改造的钱都足够直接买18650电池款的电蚊拍了

网友A:
火力猛能连炸,我怎么觉得像连发榴弹发射器的的赶脚呢?

网友:
去掉泄压电阻是不是有点危险,改大一点应该就可以吧,万一高压电容质量好,一直带着高压电不是很危险

网友B:
之前改的两个拍子用了几年陆续都坏了,直接买了俩电池版的消耗下积压的镍氢电池,效果也挺不错的。

网友C:
真棒你们都会改,我直接把铅酸电池拆了按正负极接上18650电池,都不能用,只好接回原来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改的两个拍子用了几年陆续都坏了,直接买了俩电池版的消耗下积压的镍氢电池,效果也挺不错的。 ...

不会一直带高压电的, 高压电容也有内阻的,大概一分钟后基本消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棒你们都会改,我直接把铅酸电池拆了按正负极接上18650电池,都不能用,只好接回原来的电池
...

就你这样改啊,加上充电保护板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东西一个用了好几年都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力猛能连炸,我怎么觉得像连发榴弹发射器的的赶脚呢?

CCTV7看多了吧

网友:
水电改锂电

网友:
男人都想要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