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金灶A818电磁炉【铜线】,电磁炉大神过来看看,原装线圈装反了?

楼主(2020-10-17):
以前实体店买的金灶A818电磁炉(煮茶套装,带壶)现在拿出来,拆开给大家看看。最后发现电磁炉线盘原装就接反了,专家们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大神来了,详细看21楼大神回答
什么逐行扫,隔行扫,业内说法叫疏绕线盘,密绕线盘。
至于为什么要密绕,为什么要疏绕,完全是线盘制造工艺决定的,跟铜线、铝线没有任何关系。
密绕线盘绕完后,需要用胶水固定,否则会散架。胶水固化需要时间吧,如果一个线盘固化需要半天,效率那么低下制造工厂能活下去吗,所以需要高温加速固化时间,产生高温需要成本吧,加速也不能少于20分钟吧。
所以改进工艺的疏绕线盘来了,线圈各环之间加上槽来固定线位置防止散架,因为槽占用了空间,原来长度的线绕不下去了,所以改成双层绕,绕完之后再压歪一下那个固定槽防止线掉出来。这种疏绕工艺对制造带来的优势:一不需要固化胶水,减少环境污染,减少成本;二最重要的是速度快多了,原来需要20分钟,现在半秒就完成,速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

因为800w功率是断续加热,火会更小,1000w是连续加热,所以做菜只能用最小1000w,用800w断续断续加热太小。
原来开1000w功率做菜,锅底就轻微沸腾,不会糊锅。把线盘调换插针脚后做菜用1000w得经常翻炒菜,要不可能糊锅了,火变大了。图最后有测试功率照片

可以这样调换线盘插脚用吗?

18年11月产的,好像300多买的,带壶和消毒锅

封口

注意这图片出厂状态,红线接正极300v,是线盘外边,线盘从上看是顺时针,也就是外圈接正极了

内部1

内部2

按键板子

震动检测小板---自动调整功率--煮茶水不会溢出来。 会不会是“
qie听器 ”电路呢

内部3

主板

三个小板直插焊接,一个电源板,两个集成电路板子

主板背面

管子

小板板

小板板

电源小板板

电容

继电器

风扇

看看看,百度查资料从正面看线圈是顺时针,红线是外圈,应该接负极。白线是中心,应该接正极。

震动传感器小板板

358运放

按键大板板

线盘,双层的

刮开看看,挂掉了一半铜平面,里面还是黄灿灿的,是铜线

是铜线,优秀,好评~

两个温度传感器

线盘与面板有5mm左右的空隙,距离挺大,利于散热?不会降低效率吗?

当时装回去发现两线调换一下安装更合适,原来出厂时线盘中心白线(接igbt负极)方向有点干涉小板,看着不爽。改为线盘外圈红线(接igbt负极),此时还不知道线盘有正反,火会变大

后来用了几次,炒菜发现调换后火大了,网上查到线盘有正负极之分,后来赶紧拆开看看,调换后接法是对的,外圈负极接igbt,内圈300v,
原装(外圈接正极300v,内圈接负极igbt)开1800w功率

原装(外圈接正极300v,内圈接负极igbt)开1000w功率

这是调换插头(外圈接负极igbt,内圈接正极300v)开1800w功率

这是调换插头(外圈接负极igbt,内圈接正极300v)开1000w功率

功率正反接法一模一样,只是输出一个感觉火大一点
那么这样外圈接负极,内圈接正极用行吗?请电磁炉专家来讨论一下呗

网友:
是铝线的吧!看着这么粗如果接头装反了,百度会烧管的,但有的电磁炉出厂就跟正常的接法相反,我的九阳电磁炉就是这样

网友A:
这线盘一看就铝线,还帮厂家脸上贴金啊

网友:
里面用料比之前的缩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盘一看就铝线,还帮厂家脸上贴金啊

差评,是铜线的,扣分,不能凭自己感觉,得刮开看看

网友:
这种电感线圈,就象电阻一样,没有正反之分。

网友:
我也感觉这玩意不分反正

网友:
这个线圈不会有正负极区别的 ,反过来也许感应流不一样?

网友:
一般来说  那么密 还是双层的线圈  大概率是铝的 看看有没有接头 之前拆过一个   铜铝驳接的

网友:
这东西没有正反吧!说有正反的就是胡说八道满嘴放炮!

网友B:
铜线不是这样看的,从中间划开切口,白色的一定是铝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铜线不是这样看的,从中间划开切口,白色的一定是铝线

白色的是不是银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是不是银的呢!

白色是铂金呢

网友:
线圈反正是不是和被面的磁条方向或极性有关呢?线圈铜铝不太重要(不经常折腾不断股)能用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色是铂金呢

那就打金戒指,金链子,金手镯,金耳环呗!

网友:
1.赞同楼上砖家,线圈没正反

2.功率板太紧凑了,居然三个小板竖立安装,坏了可不好修啊

3.至于是铜的还是铝的,等坏了楼主再刮线试试

网友:
调换线盘插头解决了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说实话,还从来没见过铜线的

网友E:
大婶们一致表示:1,线盘是AL不是CU,2,不分加减号。3,老伙计请告诉我,IBGT的负极在哪里
根据经验,CU盘不怕热,所以允许逐行扫描(密密缠绕),AL易热,为了避免发热掉漆和呲火,一律使用隔行扫(隔离绕法)至于反面的磁条,那是磁棒,铁凎氧磁体,不带磁,所以也不分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们一致表示:1,线盘是AL不是CU,2,不分加减号。3,老伙计请告诉我,IBGT的负极在哪里
根据经验 ...

测试的是cu的,
不是ibgt,igbt控制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