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镇流器电容替换

楼主(2020-10-17):
请问,一个镇流器打开一看,两个整流电容鼓包了,250V10UF。手上有两个350V22UF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首先容量大体积也大,影响安装,再者电容容量过大会使开机启动电流过大,加重振荡管负荷而造成振荡管过早击穿。

网友:
电容可以代换。但电容不是整流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只不过有些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