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改5v问题

楼主(2020-10-17):
本人用12v 5a开关电源改5v电源把可调电阻102改成固定电阻后得到5v电压但是电压不稳定有跳动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网友A:
12V改成5V只靠调取样电阻的话就相当于把原来电源的震荡频率改到原来的40%,那个电阻作为微调用的,要稳定的话需要改变变压器副边匝数。

网友:
提高辅助电源的电压

网友B:
辅助电源用个12V小开光电源试试

网友:
检测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改成5V只靠调取样电阻的话就相当于把原来电源的震荡频率改到原来的40%,那个电阻作为微调用的,要稳定的 ...

谢谢变压器要减少还是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要减少还是增加

次级线圈匝数减半

网友:
主震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
加个78o5完事

网友(2020-12-16):
494已经不能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用个12V小开光电源试试

请问大法湿,我有几只电源要开光,如何联系大法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法湿,我有几只电源要开光,如何联系大法湿?

减小芯片供电限流电阻试试。我就这样把100.8v的充电器改为59v

网友:
应为芯片供电电压太低了。减小芯片供电限流电阻试试。我就这样把100.8v的充电器改为59v

网友D:
图中R3上并一个1欧的电阻

网友:
芯片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中R3上并一个1欧的电阻

親测此方法不可行,
12V 改 5V,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親测此方法不可行,
12V 改 5V,失败。

这个方法不能保证百分百,行就简单,不行得改变压器或另加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要减少还是增加

增加圈数

网友:
这个很显然不是494,是3842之类的单端反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