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舒夫SF-938电吹风大风档和小风档风力都很小,如何检修?

楼主(2020-10-17):
周末无聊,整理物品时找出一台闲置电吹风发现不管是两个开关开在哪个档位,风力都很小。拆开后,检查粗细两组发热丝正常,风机可以转动但是风力很小,请老师们指点一下检修思路。

网友A:
开关拆开看下,有时候开关接触不好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拆开看下,有时候开关接触不好会这样

谢谢老师指导!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先用12V试试电机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12V试试电机是否良好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可能电机轴上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