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带的莲花头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0-10-17):
今天把摄像头挪到室内,发现有个莲花头是接啥的
难道直接接电视的?

网友A:
是AV输出口,就是传输视频信号的,可以接到电视机黄色莲花口看。也可以接监控主机采集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V输出口,就是传输视频信号的,可以接到电视机黄色莲花口看。也可以接监控主机采集录像 ...

哦,以前被黑胶布粘上了,没注意还有这个接头谢谢

网友:
很多带网络的摄像头同时也带模拟输出   还有同时带几个接线端子的(ALM输出)  带音频什么的

网友:
外接音频头输入口。

网友(2020-12-31):
莲花头什么颜色?黄色 是视频  红色是音频     如果针式红色 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