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做个1号电池

楼主(2020-10-17):
燃气灶的1号电池没电了懒得出去买,用闲置的5号镍铬电池改装个。很简单用一个药瓶一个镍铬电池就可以了,相信大家看下就会做!

网友:
 物尽其用、、、、鸟。

网友A:
合适的瓶子不好找,哈哈

网友B:
淘宝上有大把的5号电池转1号电池转换筒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大把的5号电池转1号电池转换筒卖。

这不符合DIY精神ᥬ

网友:
这电池容量也太小了而且还是1.2V的充电电池,电压太低不经用。非用5号转1号的话,怎么也得来个两并,当然三并最好了,不然频繁换电池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瓶子不好找,哈哈

那就包纸什么的

网友:
都是人才呀。^_^

网友C:
我是直接找了两节5号镍氢充电池串联,用一个电池盒装好,放在煤气灶原电池仓里。

网友D:
用锂电池直接代用两节1号电池,试过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锂电池直接代用两节1号电池,试过用了几年了。

问题是只要一节电池

网友:
哈哈哈我就是用纸卷起来做的!!!!!

网友E:
我就是用厚纸卷个筒粘好可以反复用,外皮还可以写写画画漂亮点儿。楼主你这个太麻烦,每次换也不太方便。

网友:
纸包 1.5V  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厚纸卷个筒粘好可以反复用,外皮还可以写写画画漂亮点儿。楼主你这个太麻烦,每次换也不太方便。 ...

不用换电池留的线够长,没电直接用充电器充电就行点击[http://img02.sogoucdn.com/app/a/200678/8f19926d785284b8245139e464c5a8b5.gif]查看表情

网友:
好想法。。。镍铬电池两端焊接高温不会有危险吧?

网友:
我的西门子燃气灶,买来从煤气用到改天燃气,换过喷嘴,但就没换过一次1号电池,只是怕它漏液拿出检查过几次。

网友:
很不错,只是平时没想到

网友:
众所周知 1号电池非常珍贵且异常难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找了两节5号镍氢充电池串联,用一个电池盒装好,放在煤气灶原电池仓里。 ...

跟我一样啊,不过我现在充电电池多了。
打算用3个一并联,买的转接筒刚好也是可以放3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