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看看他人的缓存S操作

楼主(2020-10-17):
主控的飞线确实有点难度,一般人是搞不定了

补充内容 (2020-10-26 23:11):
忘了说,这个是孤云给我的图,他本人的S操作

网友:
有这么一片1g的缓存当512开了

网友A:
大神来解释下这是做啥用?   让主空识别出不存在的没有安装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来解释下这是做啥用?   让主空识别出不存在的没有安装的内存?

绝大部分主控板子,生产厂家为了设计方便,就是偷懒了,减少设计难度,主控板简化走线,只能用单晶的缓存,除了镁光极个别DDR3缓存是单晶体的,其他家1G缓存都是双晶体的,比如1G双晶体的缓存在普通的板子上软件只能识别512M,通过这样的飞线,就可以让主板识别双晶体的缓存了,1G的容量就可以全部用到了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但是功力不够,没本事这么飞

网友:
这线飞得有点乱啊

网友:
:shocked:mark 一下,也许用得到

网友B:
不会很难吧,焊点这么大个,位置那么宽,只需板子温度保持60度以上,烙铁碰2s就好了。
曾补过缓存焊盘掉点还不用绿油不用漆包线直接铜线补好。如果是主控位置焊盘飞线就得借助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很难吧,焊点这么大个,位置那么宽,只需板子温度保持60度以上,烙铁碰2s就好了。
曾补过缓存焊盘掉点 ...

这个s是骚的意思,不是其他意思

网友:
我有个8G的内存条
但是只能4G
我好像开启了一扇新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