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再发一个拆tcl和施耐德漏保的比较大家看看那个好

楼主(2020-10-17):
   工地拆下来的tcl罗格朗的漏保,拆了不少都是16A拆开和施耐德比比看看那个好
这个不知道真假,在别野里面拆的,都是不差钱的主说这个没有德力西的好要求全换了,捡回来拆开看看到底那个好

c16漏电电流≤30MA

这个安装导轨地方还有条码和编码

开拆

就几个螺丝拆开,撬一下就开了

压线的是镀锌铁

这么小的一卡电路板

这个是个什么芯片,看不清楚呀

这个集成块上面的字刷上防水油漆了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什么鬼

太模糊了

这个黄色的是压敏电阻吗?

压片的厚度1.53mm

宽度4.15mm

再来看看这个是施耐德的也是16A的漏电保护器

左右2边都有标示

这个应该是正品的

暴力拆开的,就不拍过程了。这个里面比tcl看着就清爽好多

这是安规电容?

这个芯片到是挺有名的漏电保护器专用芯片M54123,在之前好多漏保里面都见过这个芯片

暴力给拆下来了

这个背面还有贴片电容。
最后是施耐德的拆成一堆废品,直接垃圾堆了,tcl的又重新组装回去。
大家多多发表意见看看哪个好。
有人看上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我看你是觉得施耐德比较好,不过价格就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觉得施耐德比较好,不过价格就在这

肯定是价格在那,不过狗东卖tcl漏保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本质是一样的。。。

施耐德这一款电流路径是用焊锡的。。。不过多一个薄膜安规电容。。。

网友B:
这个漏保还有集成块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漏保还有集成块挺好了

肯定比假正泰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网友:
电子式漏保好到天也是二流货。

网友:
德力西的比施耐德的好?头次听说。。。

网友:
单纯从外观一般很难分辨断路器的质量,需要做几个基本检查。
最基本的如导通电阻,额定电流下的发热情况,速断动作电流,过流动作电流时间和定值,接地保护动作值和时间是否合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不考虑价格,那当然是施耐德的好,用料摆在那里,寿命应该长一些,压头的电阻比镀锌铁片肯定要小。镀锌铁片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防锈性能还可以,但在通电的情况下腐蚀还是比较快的,室外更甚。如果用在室外工地,如果不差钱,更应该选施耐德了。但TCL的漏保也算做得不错了,家庭用还是不错的。讲究的话,将压线端子换成纯铜镀镍的,但机械强度不如铁片,不能使蛮力。

网友C:
这是梅兰,还没到施耐德家。价格不是一般的贵,TCL肯定没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梅兰,还没到施耐德家。价格不是一般的贵,TCL肯定没的比。。。。

这是施耐德,不是梅兰日兰,Merlin Gerin这是梅兰日兰

网友:
梅兰日兰被施耐德并购了,现在都是统一都用施耐德商标,不会再有梅兰日兰品牌了。

网友:
不是电磁式的  都是电子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