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多模式手电:Jusavee C1

楼主(2020-10-17):
在国内手电圈里有两山,今天要说一说山人。继Sofirn之后,山人推出了自己的品牌——Jusavee,第一款手电以C1命名。

这是一只使用当前主流21700锂电池、最大光通量达到1600lm、双开关、双模式的小直手电,当然了功能实用、照明清晰、价位不高。快来跟我一起了解一下吧,文中简称“C1”。

简约的外观,实用主义风格
非手电玩家对于有人花几百甚至几千块钱买个手电甚为不解,某宝上9.9包邮的有的是啊!你说得对,手电就是照个亮,但性能、工艺、用料、寿命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山人这只Jusavee C1就是突出了性价比,这在外包装上就能看出来,主要性能都标出来了,开盖边缘如果做个指槽,能够捏住内盒就好了。

配件也突出实用、够用的风格,一只手电,一份说明书,一个尼龙手电套,一条编织手绳,一只备用密封圈,该有的都为你配齐了,还需要别的就由你自己了。

比如电池,筒友手里都会有十个八个的,C1对电池的兼容性很好,平头或者尖头21700,甚至对18650套一个转换筒也都能用,这次就可以不买电池省钱了。本人为了测试入手了一只全新三星5000mAh、最大10A放电能力的50E电池。

C1采用了绝大多数实用型手电采用的铝合金作为外壳,好处就是轻、硬、散热好、不易腐蚀,表面采用三级氧化成为黑色,防刮耐磨,小直筒造型,筒身直径由向灯颈向尾部略收,打破了造型的单一。筒身是光面,没有任何防滑纹。

C1带三星50E电池的使用重量为154.1克,全长134mm,最大直径在灯颈处为29mm,筒身和灯头直径为26.5mm,灯头通光口径21.2mm,兼顾了携带和手持操作使用的轻便性。

C1尾部标配一只双向抱夹,就是可以选择灯头向上或向下夹持,能够适应不同使用者的习惯。抱夹长度75mm、夹持宽度7mm、夹持厚度约4mm,可以在背包、腰带、口袋、帽檐等各个位置使用,不易松脱,拓展携带和使用方式。

灯头是比较普通的一体平面灯头,外观相当简约和谐,灯头玻璃采用淡紫色镀膜,提高通光效率。

C1筒身仅颈部可以拧开,取下灯头,一体仓热电分离,便于散热,正极为大面积镀金触点,筒身采用端面导电,可稍拧松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

尾部使用镀金弹簧负极导电,减少弹簧氧化生锈,带来的电阻增大,确保电路压降小,电能更多应用在灯珠发光。

双开关多模式,功能丰富实用
C1电路实现的功能比较多,采用了尾、侧双开关设计,尾部是金属黑色氧化开关键帽,这是主开关,负责通断电,两侧开有U型指槽,便于盲按,指槽边一侧凸耳有两个手绳孔,可以拴手绳,但是键帽稍高于两侧,有些影响手电倒立。

侧开关位于灯颈部位,为银色金属按键,强对比的撞色设计,便于瞄一眼就看见开关在哪里。个人感觉这里换成胶帽,内部再设个电量指示灯功能就更好了。

主开关键程较长为正向开关,表面直径达到14mm,按动到位的反馈手感清晰;侧按开关表面直径9.6mm,键程较短,主要负责调光换挡。两个开关在实际使用中准确率都比较高,也比较趁手。

按下尾部主开关接通电路,C1会打开记忆亮度;再次按动侧开关,将以节能15lm、低亮150lm、中亮350lm、高亮800lm的顺序循环调节亮度,远射和泛光结合起来看,C1的照明随着档位亮度的增加,能够逐渐扩大视野、提高射程,能够在黑夜给使用者以光明和信心。

开机后,双击侧开关可以直接进入极亮1600lm档位,单机返回原档位;三击开关,则开启闪烁模式的爆闪,再次单击,C1在爆闪—SOS—信标三种闪烁中循环,再次三击推出闪烁模式。

如果半夜醒了,怕开灯眼睛不适应,或者影响家人休息,可以开启1lm的月光档亮度,此时只要按住侧开关,同时按动主开关即可,月光档位亮度较低,人眼在黑暗中不需要适应,特别实用。而且C1采用恒流调光电路,各档位亮度没有频闪,对保护视力比较友好。

如果在开机状态下,连续按动侧开关4次以上,主灯会闪烁两下,提示进入当前亮度锁定功能,此时再按动开关就不会变换档位了,关机后再开机仍然是锁定档位,这对于有恒定亮度照明有需求的人来讲,非常实用。如要解锁,必须再次四击侧开关。

C1具有档位和无级两种调光方式,转换需要在开机状态下,按住侧开关5秒钟以上不松开,主灯会闪烁两下提示转换成功。

无极调光单向行程约5秒,完成从1lm~1600lm的无级调整,再次按住侧开关,能够实现反向调整,非常方便。通过无级调光方式,可以根据个人的感觉调整出需要的照明亮度,解决了固定档位的级数限制,也是很实用的功能。

远泛兼顾,黑夜里的明灯
C1使用了流明纳斯SST40灯珠,这是一颗小核心灯珠,配合橘面反光杯,再加上镀膜玻璃,能够带来比较均匀的照射效果,兼顾照明的射程和范围。

小直筒手电就是实用型的手电,橘面铝合金反光杯可以使灯珠发出的光线发生漫反射,带来更舒适、均匀的照明效果,距离稍远一点,就能形成满满一杯黄水。

由于光杯也有一定的深度,大约有20mmC1也有较好的聚光效果,对墙光斑能看出正圆的主光斑,副光斑范围不断太大,与外部有明显的交界线。

1600lm的光通量对于小直筒手电来讲,算是比较大了,C1出筒光线亮度大、较聚光,副光斑的边缘形成大约80°的开射角,在黑夜形成明亮的照明区域。

采用固定档位模式,C1一共有月光1lm、节能15lm、低亮150lm、重量350lm、高亮800lm、极亮1600lm,月光1lm档位照片拍不出来效果,其他几个档位在无光的野外,照明效果如下动态图所示。

其实在户外使用合适的亮度就好,既不会过快消耗电量,又能使眼睛没有暴露在敏感差距过大的环境。此时,使用无极调光模式,就能方便选择适合自己的亮度,而且C1的光色偏暖,中等亮度看起来非常舒服。

说到光色,C1照明的显色性也挺好,中等亮度,无论是暖色还是冷色调,都能很好地被还原,个人判断显色指数在85%左右。

在户外较暗的环境下,C1能够带来较大面积、前后通透的照明效果,泛光的铺路比较均匀,保证使用者能够看清前路,平时晚上开展户外活动非常实用。

从聚光的角度来看,C1的光线也能直达200多米远的湖对岸,能够清晰地看到湖岸的石块和树木,近处在泛光区的照射下也都看的比较清楚。

续航时间长,散热效果好、防水性能强
照明效果不错,再来看看C1的主要性能参数。将电池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由于聚光性也比较好,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开始做测试,客观看看各项数据。

C1档位模式的5个常用档位,光通量分别是15lm150lm350lm800lm1600lm,对应的50厘米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除了极亮档位,其余档位亮度分布比较均匀,适合不同的亮度环境使用,想要亮双击打开极亮档位即可,设置比较合理。

开启1600lm极亮后,照度保持缓慢下降,历时约2.5分钟开始降档,降档后照度稍高于高亮档位,并开始水平输出。

C1的温控比较有意思,照度一直随着温度的变化在振动,亮度高、发热大、温度升,触及温控点,减小输出;亮度低、发热小、温度降,触及温控点,再次提高输出;如此周而复始。照度变化肉眼察觉不到。

第二小时内,仍然以这种状态在变化,期间我手动双击可以提高亮度,并且按照之前的逻辑降档,这说明C1在电量消耗较多时仍然能够按照使用者的需求,提高照明性能,这在户外应急非常有用。

两个小时后,达到了官方给出的极亮续航时间,C1仍然有较高的亮度,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为2.94V,应该还能再坚持半小时左右,C1的续航能力还是不错的。

在做照度测试的时候,灯头和筒身连接热电偶测温,记录10分钟数据画线,测试时的起始室温约为23.9℃,可以看出当照度锯齿变化时,灯头温度也在随之波动,筒身温度则是一直上升,反映出了电路的温控。

约半个小时左右,热电偶显示灯头温度约为50.1℃,低于初始极亮最高点的温度数据;筒身温度上升到了43.3℃,绝对不会烫手,只管放心使用。

C1仅有灯颈可以拧开,螺纹根部有橡胶圈封堵,增加密封防水性能,也没有充电口,其防水指数达到了IP68的电子设备最高等级,平时遇到户外雨雪复杂天气可以放心使用,即便掉落溪流,只要不超过2米太多,也不会进水损坏。

日用好筒,值得推荐
Jusavee C1手电定位为日常用手电筒,并没有太过华丽的外观,但是电路功能不输同规格手电,定价却保持了之前的亲民,确实是一只入坑、日用的好手电。

Jusavee C1手电具有较长的高亮度续航时间、较好的温度控制、灵活的多模式、较大的光通量、较强的防水能力,是一只适合搜索、救援、巡逻、夜跑、夜爬、守夜等户外活动使用的良好照明工具。

网友:
问问加工多少啊

网友:
就是说不带充电呗

网友:
不管多贵 体积小亮度高那么肯定散热不好 灯头不够散热面积  只能装单车上面被动散热

网友:
退出手电大家谈的路过看看

网友:
功能太多了,USB充电貌似没有,不知道设计者对应的是什么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