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关于三星的BGA316转接贴问题

楼主(2020-10-17):
群里的朋友说了,除了16CE,有的颗粒4 CE 8CE 的也是不能用转接贴,是CE并位和独立的问题,还有哪些不能上转接贴,当然是2258H的为主了,
K9CKGY8H5A  4CE  128G 正在求证中
K9PKGY8S7A  8CE  128G 可以上转接贴 由:xujingfu 回答
K9OKGY8S7C  8CE  128G 可以上转接贴 由: fanallen 回答
K9OKGY8S7D  8CE  128G 可以上转接贴 由:lzhq0071 回答
K9OKGY8S7E  8CE   128G  可以上转接贴 由: fanallen 回答
K9UMGB8S7A 8CE   256G  不知道能不能 求解答
K9OKGY8S7M 8CE 128G  可以
K9OMGY8S7M 8CE  256G  可以上转接贴 由: fanallen 回答
K9UMGB8S7A  8CE 256G  不知道能不能 求解答
K9DMGB8S7C  8CE  256G  不知道能不能 求解答
K9DUGB8S7M 8CE   512G   不知道能不能 求解答

2258H 量产三星MLC颗粒
K9PKGY8S7A 8CE 128G    不知道能不能 求解答
K9HHGY8S5A 4CE 64G   可以上转接贴 由: fanallen 回答

有过经验的请帮忙看一下,三星的颗粒毕竟太多了,现在也不好收了,还有哪些颗粒能2258H量产二不能上转接贴的,谢了!!
还有哪些颗粒可以,请大家更贴

补充内容 (2020-10-24 20:00):
K9UKGB8S7E 128G 8CE,转接贴可以,有人改参数可以量产

补充内容 (2020-10-27 22:57):
K9DUGB8S7M 8CE   512G 转接贴可以,58XT也可以量产,不过不上58H有点浪费,由1411331737提供,测试了好几天,在帖子底下有回答,并且有固件

网友A:
你上面的都不能上转结帖吗?其实现在新转接贴好像能解决不少问题,但是我没试过,不怎么玩3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都不能上转结帖吗?其实现在新转接贴好像能解决不少问题,但是我没试过,不怎么玩316 ...

编辑了原文,固件收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了原文,固件收到了吗?

嗯,收到了

网友:
可以,我一直用转接贴加测试架测颗粒的

网友B:
8s7d转接贴4贴58h开卡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7d转接贴4贴58h开卡无压力

谢谢,已编辑

网友:
以前买的老款转接贴,试了一下手头的OKGY8S7C和OMGY8S7M,ch0显示都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焊接的问题

网友:
K9omgy8s7m可以

网友C:
K9OKGY8S7C  8CE  128G
K9OKGY8S7E  8CE 128G
K9OMGY8S7M 8CE 256G

这3颗芯片实测都可以用转接贴。
用的这家的转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K9OKGY8S7C  8CE  128G
K9OKGY8S7E  8CE 128G
K9OMGY8S7M 8CE 256G

好的,过会就编辑,

楼主:
还有哪些颗粒可以,请大家跟帖

网友D:
K9ckgy8h5a   k9pkgy8s7a都可以上转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K9ckgy8h5a   k9pkgy8s7a都可以上转接贴

群里人说
K9ckgy8h5a这个不能上转接贴,所以我才上论坛来问一下的,请问您用的四贴的板子转接
K9ckgy8h5a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我先确认一下,谢!!~

网友:
我贴58xtU盘了  可以使用,买的微冷的转接

网友E:
我这有DUG一颗,这个周末正好要上转接贴,主控是2258xt可以吗?看你想找的是58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DUG一颗,这个周末正好要上转接贴,主控是2258xt可以吗?看你想找的是58H ...

一般来说三星的还是上58h,毕竟基本上都不掉速,三星和58h搭配很厉害的,上58xt就实在是太浪费了,更不要说用转接贴了,不上58h就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三星的还是上58h,毕竟基本上都不掉速,三星和58h搭配很厉害的,上58xt就实在是太浪费了,更不要 ...

三星的颗粒真牛B,2D ML上46en,3D上58H,速度都不错。

网友:
所以三星的BGA316颗粒都能上转接贴,包括16CE的,不过16CE的只能识别一半容量。主要不支持的原因在于主控板二不在于转接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三星的还是上58h,毕竟基本上都不掉速,三星和58h搭配很厉害的,上58xt就实在是太浪费了,更不要 ...

我现在只有XT,正好你要测试我就上去测试一下